[芯邦] U盘出问题,请教如何修复

楼主:
电脑运行U盘,突然U盘就不能用了。电脑c盘空间200M,运行很慢,,有时系统会卡,由于有资料不能从新装系统,一直凑合用,不知道是不是系统不稳定导致U盘突然出问题。系统资源管理器可以看到图标,但是没有容量,无法用工具中的检查,芯片精灵可以获取信息。芯片在资源管理器中无法打开,而且图标是虚的,和其他盘的图标不一样了。请教大神,该如何修复。

网友:
费了,不要搞了。估计是垃圾U盘。

网友:
CBM2199主控+B47R闪存
该方案量产需要IM3D专版工具

网友:
看到这个主控基本上是垃圾u盘,还可能扩容

网友:
这主控别说买,看都不带看的

网友:
一看就是一次性投标盘,坏了就直接垃圾桶,不值得去折腾。。。

网友:
可以放弃折腾了,估计你单位一次性采购的投标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