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燃气灶不打火,电池,微动都正常,脉冲点火器拆了不知道怎么...

楼主(2025-08-19):
家里的燃气灶不打火了,前几天还能用,就是打火的时候没有很连续的电火花声音,就突然嘭的一声火就起来了。怀疑是电池没电了,拿下来测电压正常单节1.5V左右,两节2.9多,差一点到3V。

现在的故障表现:
  • 按下旋钮,可以出气,但不打火。
  • 用打火机/便携点火器点着火之后没几秒钟就会熄灭,蜂鸣器报警。
  • 左右两个灶都同样的问题。

已经检查过的地方:
  • 点火针和热电偶都用砂纸打磨过,测电阻正常,点火针到脉冲点火器接头的电阻0.几欧,热电偶大些,大概1.8K。
  • 微动开关正常,测了能导通。
  • 电池到微动,微动到脉冲点火器线路没问题。

怀疑是脉冲点火器故障,但不知道怎么测,论坛搜了半天没找到相关的帖子。

下面是点火器截图:

白色的是接左右炉头的微动开关的,黑色的插头接进气阀,蓝色的接电池盒,带螺丝的接地线。

点火控制器的电路板封胶了,完全没办法测量。通过外面的线,也不知道怎么测问题出在哪里。

在淘宝看了下有同品牌的,但型号是电脑型,我这个是自吸阀型的,卖家说可以用,也不知道是真的可以还是忽悠我的。看接线数量是一样的。

求论坛大神指教,拜谢了。

补充内容 (2025-8-23 11:53):
后续:确认是点火器坏了,和电池,点火针,热电偶无关。
详情看39#楼

网友A:
不懂,不过着几秒就熄是不是说明断气了,有没有可能是探火的那个针有问题了?

二○二五年八月十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不过着几秒就熄是不是说明断气了,有没有可能是探火的那个针有问题了?

应该不会是探火针的问题,因为是双灶的,有一个基本不怎么用,不可能两个灶的探火针同时坏,而且电阻还一致。探火针就是个热电偶,利用热差产生电势,返回给点火控制器就能让燃气阀门一直开着。

正常的顺序是先打火,再出气,如果打着火了,探火针就会产生电压让燃气阀门一直开着。如果没打着或者火灭了,热电偶没有电势开启气门,燃气会自动断掉。探火针/热电偶只是个保障,放在后面的。首先应该是打火,但现在不打火。应该是打火针或者脉冲打火器的问题,但不知道具体怎么检查。

网友:
看你这么专业还搞不定?

网友B:
不换电池看一下吗?

网友:
注胶了坏了也不好维修

网友:
按下按钮能出气,说明气路没问题,不打火就是点火故障,用外点火器点火能着,一会儿就灭说明电磁阀吸不住。从这两方面入手检查。PS:不是不常用就不会坏的。

网友C:
应该就是这个点火器问题,10来块买个来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换电池看一下吗?

帖子开头就说了,已经测过电池,不会不测电池这么关键又简单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就是这个点火器问题,10来块买个来测试

是的,应该就是这个点火器的问题,手里有万用表,但电路板灌胶了不知道怎么测,测哪个。

价格确实不贵,淘宝就十几块到二十几块的价格。

主要是想知道这玩意怎么坏的,花这么多时间就图个折腾的乐趣。如果想省钱省时间,直接买新灶也不贵。

网友:
维修视频抖音大把有,
你把线头拔出不经过开关,直接碰黄铜部位,没有发出搭搭的声音的话,就是高压点火器坏了

网友:
简单问题复杂化。正常操作不应该先换一对新电池看看?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这类问题,突然不好好打火了,改的插3v变压器供电的,所以没想到是电源问题,先换了电磁阀,不行,又买了点火器,试来试去就是不好,最后把改外接电源时买的2个,另外一个3v换上就好了,电磁阀和点火器白买的了都是好的,那个第1个3v电源不良了,有输出。

网友D:
电池电量充足的时候打火哒哒声比较急促,如果哒哒声变缓慢了就应该换电池了。不用管电池多少V,没电了看着电压正常,实际打火带载电压就狂掉,所以还是换一对新电池看看再说。

网友:
注胶了不好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电量充足的时候打火哒哒声比较急促,如果哒哒声变缓慢了就应该换电池了。不用管电池多少V,没电了看着 ...

试过直接用3.7V的锂动力电池带,同样的问题。肯定不是电池。

网友:
内阻仪有就测一下,否则换电池试一下,找废纸引下火能自持就是高压点火部分问题

网友:
换对新电池试试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