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最近诸事不顺,修个小电风扇平复下心情

楼主(2025-08-19):
媳妇充电电风扇,貌似不便宜,用了2年有余,电池不耐用了,拆

内置两节18650并联,拆开为杂牌2200mah电芯,不排除是翻新套皮二手电芯
457内阻仪并联内阻100+豪欧,废品无疑

在跑一跑容量,800-900mah,两节不如一节能打

箱底找出以前囤的东磁20P,动力电芯用在这是屈才了,挑了2个内阻接近的13-14豪欧

虽然J标二等电芯,上个保护板更耐用

到这里以为就完了?
对于技术控,必须复核组装工艺,检查有余安全隐患,结果发现一严重问题

正极绝缘薄弱,虽然目前没有问题,不过有隐患

拆开正极,太吓人了,中间接线点焊时已将正极绝缘片损伤,随时可能发展为正负极短路

加强正极绝缘,难看了点,不过放心

总结:
1、组装电池组一定要做好绝缘
2、点焊时要考虑焊点背面高热影响,会损伤塑料件,建议先在工作台点焊好接线,在点焊正极

楼主:
正极绝缘细节

网友:
安全第一的思想不错

网友A:
这是为了给点焊机找个活儿才换的电池吧、、、、

网友:
正极绝缘受损,还好及时发现了。

网友:
点焊时,贴一下高温胶带,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为了给点焊机找个活儿才换的电池吧、、、、

+1,明明可以改个TypeC用充电头的,非要搞这么大动作...

二○二五年八月十九日

网友:
修好吹吹整个人都凉了。

网友:
你用错镍片了,不需要这么宽的,而且可以折成“了”字形,中间不用焊。
就算有点焊机,也不要处处都用,电池并联后再加保护板,中间用烙铁。
另外,我喜欢把露在外面的金属,都用胶带封住。

网友:
看内部空间21700应该也能放进去

网友:
看起来需要经常修,就能保持心理平衡.

网友:
点焊时要考虑焊点背面高热影响会损伤塑料件。谢谢提醒。

网友:
只有两只18650可以用电络铁,焊锡膏,直接用导线快速焊接。

网友B:
这说明一个问题,你的点焊机不好。刚想买一个你这样的点焊机,看完后边叙述还是自己做吧。

网友C:
电动车开得纠结,找电扇出气

网友:
楼主工具齐全啊

网友:
让一切烦恼都随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说明一个问题,你的点焊机不好。刚想买一个你这样的点焊机,看完后边叙述还是自己做吧。 ...

三十多块钱,属于满足玩玩的水平,不能当成吃饭的家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车开得纠结,找电扇出气

新能源智能汽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