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优盘分区变成RAW了,如何修复?

楼主(2025-08-19):
Ventoy优盘,第二个分区还能识别,第一个分区识别不了
第一个分区有很多数据,不知道为何格式变成RAW了,如何恢复分区?

网友A:
重新插拔一下
如果仍然这样
就只能PE里分区(量产了)

网友B:
Ventoy恢复U盘,,,以前我碰这种,,最后不知如何搞好了,,先在Ventoy工具中删除U盘Ventoy试试

网友:
U盘不是保险箱,重要的文件多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插拔一下

如果仍然这样

重新插拔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Ventoy恢复U盘,,,以前我碰这种,,最后不知如何搞好了,,先在Ventoy工具中删除U盘Ventoy试试 ...

刚才用chkdsk修好了,diskgenius分区找回分区没用

网友C:
数据恢复。我是专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恢复。我是专业的。

有多专业

你用过pc3000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用chkdsk修好了,diskgenius分区找回分区没用

是的,,diskgenius分区,,没用,,无法格式化,,好像我就是在这删除那些分区后,就产生的这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diskgenius分区,,没用,,无法格式化,,好像我就是在这删除那些分区后,就产生的这种坏 ...

没删除分区,为何分区变RAW?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多专业

你用过pc3000么

没用过。
用PC3000不难,难得是买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删除分区,为何分区变RAW?

你应是拷数据,,损坏到分配表,,U盘无法管理混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
用PC3000不难,难得是买不起。

windows数据恢复,你一般用哪个恢复软件

网友D:
可用chkdsk  不需要量产

网友:
里面的数据估计没戏了

网友E:
这种还是比较好处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dows数据恢复,你一般用哪个恢复软件

这是商业机密,不过再我看来,软件第2,经验还是排第1。

网友:
分区表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用chkdsk  不需要量产

量产相当于低级格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还是比较好处理的

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