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爷爷鼠袋暴力风扇拆解,发现电机易发烫

楼主(2025-08-19):
拼夕夕8.16买的暴风机,牧田款插脚裸机,标签贴了一个“爷爷鼠袋”不知道什么意思?用我自己的电池试机,启动有后推力,吹秤有350g,风力还可以,电机是铝线,卖家很鸡贼,现在商品已售罄,看不到描述是铜线还是铝线,第一次遇到这么小的电机,也用铝线,随便吹了一下,电机就发烫,看来不能连续长时间使用

网友A:
够良心了,还搞了个电机,一般搞个LED给你亮下灯。

网友B:
看见这有刷电机,就问你难受不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良心了,还搞了个电机,一般搞个LED给你亮下灯。

刚刚问卖家,卖家也够实诚,直接说是铜包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见这有刷电机,就问你难受不难受

无刷就不要想了,毕竟价格摆在那,我现在难受的是铝线圈

网友C:
风力越大噪音也越大

网友D:
与其纠结铝还是铜,不如纠结有刷。透支转速的后果就是电刷磨损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与其纠结铝还是铜,不如纠结有刷。透支转速的后果就是电刷磨损很快。

应该没有透支转速,这个是550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力越大噪音也越大

噪音感觉没有锂电鼓风机大,锂电鼓风机用的是775电机

网友E:
没看出有什么暴力

网友:
电机好像还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出有什么暴力

风量大,风压大,噪音大,是不是暴风?

网友:
没看出哪里暴力

网友F:
里面好简单一个电机,一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里面好简单一个电机,一只开关

有刷机,不带调速,肯定简单,但是扇叶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有刷电机,调速简单了,2块多那种555调速模块就能用。

网友:
有刷的电机很快要换的,要买就买无刷的

网友:
铜包铝寿命不会长久

网友:
就算是铜线的,也不能长时间使用的

网友:
这价格真香,看到的都是十多块的,一直没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