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48伏15安明纬电源S-720-48,发现个问题。

楼主(2025-08-19):
明纬S-720-48,720瓦。

看内部应该不是假货。

突然发现两颗电容高度不一样。

品牌标识完全一样。

测一下高度。

相差大概2毫米。

这就奇怪了,你说性能不同吧,型号规格完全一致。你说批次问题吧,按说大厂不应该啊?胶都还在,这应该原装没换过。

楼主:
另外这个芯片用的KA3525A,还能不能改可调愉快的玩耍了?

看了这么多同学回复,学到不少知识,也感觉电源不怎么真。但是,它用料又比较奢侈:场效应47n65,散热片压板铝合金(明纬有用铁的),螺丝还是不锈钢。郁闷了。

更新:可调已测试成功,2.5~60伏,到不了零。现在有个问题是低电压时开机过冲,然后再慢慢降下来,不知哪里不合适,还在研究

网友:
应该是采购批次的问题,刚好赶上了。

网友A:
你这主变压器上怎么一点印字也没有?还是说现在都这样了,我看别人拆的都有明纬的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主变压器上怎么一点印字也没有?还是说现在都这样了,我看别人拆的都有明纬的印字。 ...

还真没有,不知啥原因。不过看用料应该不像假货。

网友:
怎么确认是 【大厂】产品,这个牌子,我买过几次,别人看了都说是假的;
后来我就先假设买来的是假的,不指望性能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这个芯片用的KA3525A,还能不能改可调愉快的玩耍了?

看接线排不象真的

网友B:
相差大概2毫米 ------ 会不会是下面的白色胶厚度不一样造成的?

网友:
这是个假明纬电源。

网友:
感觉是假的,电容感觉都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差大概2毫米 ------ 会不会是下面的白色胶厚度不一样造成的?

我开始也这么觉得,但仔细看图都已经贴底了,没有什么缝隙。

网友:
假的,线路板没有标识,变压器更假了

网友:
应该是高仿的,不过用料也还可以

网友:
看上去好像不太是正品啊。哈哈。

网友:
现在高仿做的很好,完全接近原厂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会不会红宝石电解也是假的,拆开看看。

网友:
应该是高仿的,内部元件看着就比较山寨,正品打很多胶的

网友:
看标签就是假的

网友:
可能都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