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抢救被饿死的汽车电池

楼主:
由于长时间没有用车,使用了5年的电池放亏电了,搞到连车门也无法遥控开锁,只能用锁匙捅开。

2020年3月换的12V 60Ah统一电池,已使用5年了,俺感觉这个牌子的电池耐用

电池拆下来只剩下4.97伏了,电池健康观察窗都变了红色

电池内阻达到1.022欧

只好请出多年前买的号称7段式智能电瓶充电器来抢救了,反正死马当活马医

经过15小时的修复,电池电压已恢复12.4伏 内阻7.4mΩ

附上蓄电池内阻测试标准

为防止日后电池再次出现亏电现象,在宝上找了很多种断电开关,最后选择了这种全铜刀闸式断电开关

实测刀闸铜片厚度不足1mm 非店家所说的1.5mm,缺点:刀闸、簧片与电池接线柱之间不是一体成型的,是通过底部的两颗螺钉来紧固,当大电流启动时有可能会出现发热烧蚀

这是安装后的效果,是否好用待使用一段时间才知道

另加装了这个电池断电开关后可解决车子长时间停放电池亏电的问题,但也造成了每次用车都要打开车头盖子合开关的不便。

网友:
饿死还是有办法救吧。

网友:
亏过电的蓄电池都不耐用的,何况已经用了5年了。

网友:
谢谢分享,我以前买的是那种手拧开关,不是铜的,用了好几年

网友:
还得有专用设备才行

网友:
亏过电的救回来也只是暂时的,希望楼主这个能用久点。
可以把开关接到机舱外嘛,这样每次就不用开机盖了,轻货都是电瓶那里有个断电开关。

网友:
电池电压只有4.97伏了,虽然充好了,还需观察几天看看效果。

网友:
测下大电流放电 压降

网友A:
刀闸看着是铜,其实只是表面镀的

网友:
没加液,不会耐用的。

网友:
用这帖子中的旋转开关吧,非常方便,可以装在中控台上。

--给电动车加装一组新电池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473544

网友:
弄一组超级电容并上去吧,这抢救回来也没啥救了...

二○二五年八月十九日

网友:
闸刀用焊锡加强一下,烙铁干不动就用热风枪吹

网友:
这个装置不错

网友:
这开关质量也太差了吧

网友:
还能救回来说明电池是正品,没内伤,只是亏电了,加开关减少外放电损耗

网友:
用5年的电池还没坏,说明是正品

网友:
应该是回光返照吧,用不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刀闸看着是铜,其实只是表面镀的

我也觉得应该是锌合金的垃圾货 镀的一层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