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乐视盒子遥控器失灵

楼主(2025-08-19):
乐视盒子遥控器突然失灵,好像某个锅仔片短路了,拆开看看

网友:
修的咋样了

网友:
这遥控器看做工用料还可以啊,不是牛屎啊。

网友:
然后呢?修复了么有涅?

网友:
锅仔片上面没有胶封是如何固定锅仔片的?

网友:
这是修好了吗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大家关心的问题回答一下,修好了没?

网友:
祸仔片拆装清理后搞定?

网友:
一般都是接触不良。

网友:
最终解决问题没

网友:
最终解决了没有,记得维修遇上过, 内面有氧化,酒精擦下就好,但是按上后用不了多长时间, 不知道是啥原因

网友:
值得折腾折腾

网友:
这遥控器看做工用料还可以啊

网友:
这种按键的一般不容易坏,先看看电池又没电,接触是否良好。

楼主:
没找到原因,扔垃圾桶了

网友:
没修好,可惜了,做工看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