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玩客云ws1608简单改散热风扇

楼主(2025-08-19):
闲鱼十几元淘了个玩客云ws1608,到手直接短接刷海纳思NAS系统感觉这个NAS不好用,所以刷了B站一个游戏固件,开机用一段时间摸一下很烫,所以用闲置风扇、散热片改一下散热。

一、吹风机热风吹一会直接撬开亚克力板,拧掉螺丝清理掉残胶(电钻夹长竹签滚动清胶特别快)后面板切出风扇的出风口,用粘手机屏幕的B7000胶水固定风扇,前面板打孔用打印机画好孔位。

二、处理器上面贴上散热片,电源端子后端焊两根插针用来给风扇供电,至此装机打螺丝粘胶,后面有空再改个12V温控模块。

网友:
背面搞个导热豆腐导热到外壳吧?

网友:
其实不用改散热。这个cpu的能耗,在背面贴一个豆腐,完全已经可以压住了

网友A:
贴豆腐搞被动散热多合适啊?
外壳是全铝的  散热很好

网友:
还是装电风扇的好,性能可以得到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豆腐搞被动散热多合适啊?
外壳是全铝的  散热很好

看来很多人说弄豆腐,手头没现成的,看了下价格厚度越厚越贵,还是算了,小风扇有现成的2块钱买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玩客云,之前是用来做NAS的,现在用不了了,停止服务了

网友:
孔开的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