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家用光猫路由器弱电箱改装散热温控风扇

楼主(2025-08-19):
夏天弱电箱里面特别热,光猫路由器发热量比较大,散热孔又特别小,利用闲置电脑机箱风扇,多余的温控器改了一个散热风扇。
用到的配件是12v散热风扇+防护罩、一个220V的温控器,一个12v的裸板电源给风扇供电,一个塑料外壳+电源线。

网友A:
没有风道 和没改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风道 和没改差不多

四个角的孔道就是风道

网友:
这想法值得推广,重庆夏天气温高,安装一个很有必要

网友:
面板对称好看,是不是优化一下形成风道

网友:
不改风道的情况下,风扇内吹比外吹散热效果应该要好。

网友:
用KSD9700直接串联进直流电源的输入端应该更简单吧

网友:
还不如把盖子拆了

网友:
楼主的想法和我一样,原来想着是风吹进去后从四角出来,但实际效果不太好,里面时间一长一层灰,后来改成往外抽风了,现在的情况就是有用但效果不明显。

网友B:
前面几楼说的风道,大概是这个意思,楼主可以参考我画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面几楼说的风道,大概是这个意思,楼主可以参考我画的图

把进风口通道往里加长,或者出风口通道往里加长,或者两者都加长。目的是让风的流经路径通过发热件,才能把热量带走

网友:
一进一出就够了。

网友:
我也想改,但开孔太麻烦了。仔细想一想家里那光猫和路由器都用了12年了也没坏,算了就这么用下去吧,坏了再说

网友:
实在没有改的动力,,

家里弱电箱只 有个光猫,如果真坏了直接找运营商换,
不过,这么多年也没有坏

网友:
有进有出,才能形成循环。

网友:
这玩意都是耐高温的,正常情况下85℃下常年工作应该没啥事,没必要改...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网友:
气温高了,光猫路由器也得凉快凉快

网友:
孔太小。风扇吹久了积灰。
觉得把箱体面板换成大网格便好。

网友:
不知有没有实测温度变化的数据

网友:
一直没管它,坏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