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浩祺DHT-1耐压仪

楼主:
数控的,比旋钮的可控显示参数要多些。
,虽然带有多点校准,但是低压的误差还是有些大,见最后一图,实际测量值1.86V。
高压靠器件串联来实现。

顺便做了一个测试贴片原件的夹子。

网友:
测LED灯珠不错

网友:
好东西。高压准确!

网友:
一般人用不到。

网友:
单片机打磨的啊

网友:
买过一个数码管显示的,显示最大电压是3500V,准确度不知,测管子的耐压方便。

网友:
不经常使用的仪器,看起来做工挺不错.

网友:
这么说的话耐压测试仪可以用来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