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修一个wii鸡腿手柄

楼主(2025-08-20):
最近折腾wii模拟器,搞来一个手柄,发现鸡腿接触不良,拆开看看。

国产的,五根线,从左到右,最左两根是vdd,然后是sck,sda,gnd

四维方向键

c,z按键,在前面,人体工程学做得不错!

就是接口这里的线断了,重接一下就好了

网友:
游戏白吃路过看看……

网友A:
咦,这个电路板为什么有个圈圈没有上绿油,铜箔是裸露的,有点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咦,这个电路板为什么有个圈圈没有上绿油,铜箔是裸露的,有点奇怪

感觉那应该设计是个牛屎,后来又简化了

网友:
红圈的牛屎被铲?

网友:
不知这玩意儿国产和原装差异有多大

网友B:
国产的手柄多少钱?原装的挺贵的

网友:
拆过一个,4纬方向好像就是电位器

楼主:
不像,感觉就没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手柄多少钱?原装的挺贵的

这个有问题的,30块收的,还有一个直柄,按键不灵

网友C:
几十块一个新的,没修的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十块一个新的,没修的必要

哪里有这么便宜吗?某宝上一个带加感的直柄都是6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