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把显示温度的杯子盖里电池拆出来

楼主:
看到坛友换杯盖里面的电池,猛然想起我的杯盖的电池也完蛋了吧,赶紧拆下来,按照网友的方法,找了个跟杯盖直径稍小的电工胶带卷,垫在杯盖顶部与窗台之间,双手捏住杯盖侧面,一顿下压,盖子侧圈终于移动了

继续使牛劲后,侧圈就拆下来了

去掉侧圈的盖子很容易掰出了上面的“显示屏”,pcb上有一只磨去了丝印的螃蟹等,2条漆包线连到盖底的金属壳子上,2块泡沫填充在pcb与盖底之间(保温?隔热?穷酸?)

取下电池,万幸没尿里面,已经没电了,

用2个7号电池试了一下,显示温度还正常

手边没有电池,就粗略拼起盖子吃灰去了。
话说这玩意算高级还是垃圾?既然电池必须更换咋弄的如此困难?

网友:
正常来说,一个电池用个两年没有什么问题,除非是电路板的静态电流太大一直在耗电

网友:
这种设计真的无语,没办法换电池

网友:
这种设计就是一次性的杯盖吧。

网友:
这种设计本来就是工业垃圾,,但还被冠上  高科技  现代化生活必备

网友:
只是好看而已

网友:
这个就没打算让你换,一次性产品

网友:
就是个温度探头,设计成科幻点吃的还差不多

网友:
好高级样子,最终吃灰

网友:
获得任务道具:数码温度计一个。。。。。。

网友A:
其实这玩意根本不实用,时间长了电池、电路板就会被腐蚀,水杯里的水就会被污染

前几天还见到带指纹解锁的儿童保温杯,说是可以防止其他同学使坏

网友:
还是价格和利润的问题,价格上去就有解决没电的办法了,但是同样高价,还要看厂家的良心,毕竟钱没了可以再赚,但是良心没了可以赚的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玩意根本不实用,时间长了电池、电路板就会被腐蚀,水杯里的水就会被污染

前几天还见到带指纹解锁的 ...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所以劝阻家人朋友购买使用这个带温度显示的保温杯!

网友:
他设计出来就没想让人用太久

网友:
抽空我也换了

网友:
一次性产品就没想让人用太久

网友:
我以前拆过,和你的方法一样,杯子没用,有股塑料味

网友:
这种杯子还是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