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口公头 5线、4线、两线 的,如何互换?

楼主(2025-08-20):
现在有两个Usb A-C口的公头,分别接在同一条A插头线。4线的,带2个55K电阻,能激活0.9A;2线的,带1个55K电阻,能激活3A。
还有一个C-C线的公头,5线的,接到这条线上,充电完全没反应。请教可以改造这个插头,谢谢

网友:
触碰到知识盲区了,只能路过。

网友A:
如不是用在数据传输上,只需接正、负极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不是用在数据传输上,只需接正、负极就行了

原来用在 CC线上的不行,完全没反应,难道插头坏了?

网友:
网上查一下,慢充应该2根线就行,快充就复杂了

网友B:
协议不一样,CC1,CC2接的电阻不一样,如果是快充协议充电头,协议无应答就不会有输出

网友:
检查一下插头吧,正负接脚插头都是一样的。

网友:
c口除了gnd    d+   d-   5v通用,
剩下的接线就是各厂家胡乱定义了,什么qc  pd标准,我就是不遵守,你能把我咋的

,随缘吧

网友:
带CC的两根都5.1K接地?

网友C:
这都是高手才考虑的问题,对于我等手残党,都是直接买新的了事

网友:
路过,现在的越来越复杂,不像原来的那个都是直连的

网友D:
55k应该不是快充协议,要去掉,也可能不要去掉,然后找出cc脚,接正负二根线,在接一根cc线,就是pd快充了,我的理解。

网友:
没有电阻。。2线,4线电阻做在c头上了。5线的要c对c,电阻放充电头,或者用芯片和手机通信,协商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协议不一样,CC1,CC2接的电阻不一样,如果是快充协议充电头,协议无应答就不会有输出 ...

应该是 进入不了充电状态,又或者是,这个5线头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都是高手才考虑的问题,对于我等手残党,都是直接买新的了事

现在的线,哪怕是大牌子都不如老线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55k应该不是快充协议,要去掉,也可能不要去掉,然后找出cc脚,接正负二根线,在接一根cc线,就是pd快充了 ...

我不要快充,反正也是插充电宝用,每个口 能出0.7~1安就行。反正也是边玩手机边充,电流太大不好,充电宝 也扛不住用

网友:
CC线不接,其他就是正负,数据正负。

网友:
估计是协议问题吧,查查手册看看

网友:
5线应该带CC线,接55K电阻试试

网友:
我也是来看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