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给超级电容快速充电

楼主:
超级电容组长期放置后电压会降到接近0V,如果直接用电源去充电,电源就会短路保护,做不到0压起就开始充电
实测60F16V的电容接400W的电源,理论上电量会在1分钟内充满,实际上电源接近短路状态,不断地打呃
如果接个电阻限流,电阻小了发热量极大,瞬时可以100W以上,电阻大了升压慢,用2.2Ω的电阻要10分钟才能充电完成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能将充电时间控制在几分钟内?

网友:
那就改造下让电源输出自己限流

网友:
用恒流电源充电呗。
不然就串个电阻丝。

网友:
串个汽车灯泡,灯泡不亮时,就充满了

网友:
恒流电源啊

网友:
当年你是如何充的,今天就如何充就可以。

网友:
我的500F16V充电慢的要死

网友:
串联一个24V100瓦卤素灯泡,再做个电压检测,高于一定电压就把这个灯泡短路掉

网友:
串联白帜灯泡试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