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如何判断单片机坏没坏?

楼主(2025-08-20):
一块故障板,背面贴着“不显”标签,测量3.3V和5V供电都是正常的,板载CH340芯片,插USB串口无法连上单片机,如何判断是不是单片机坏了呢?单片机型号是GD32F103VET6

楼主:
单片机的各供电脚测了电压都正常

网友A:
小伙子不错嘛,说干就干,哈哈,用了多少元子买的?

"不显"理解是不显示吗?也就是说屏幕不显示是吧?
这单片机可是国产替代的STM32,我就拿小板凳坐等看你怎么刷开源系统

拿波波看RESET信号波形了没?发个图上来,要抓波的喔

我就好奇,你那些X轴 Y轴 Z轴马达在哪里?还有雕刻机骨架在哪里?就算你有了这些马达和骨架,如何保证步进精度和软件设定的是一样的?

网友:
看晶振是否启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伙子不错嘛,说干就干,哈哈,用了多少元子买的?

"不显"理解是不显示吗?也就是说屏幕不显示是吧?

是要先检查时钟和复位信号正常与否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要先检查时钟和复位信号正常与否吗?

是的,你就直接上波形图片吧!估计你也很难看懂,能抓到波形就不错了,波波用熟练了没?

网友:
测量晶振是否启振,示波器伺候,没有示波器就测量压差。如果单片机供电正常,就拆掉再看看usb能否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就直接上波形图片吧!估计你也很难看懂,能抓到波形就不错了,波波用熟练了没? ...

示波器还不会用。。。

网友:
解锁后,随便刷个固件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示波器还不会用。。。

示波器那个鳄鱼夹夹在负极(GND)。然后用示波器那个针去搓晶振的2个脚,然后拿手机拍照。示波器上按自动按钮

RESET--找到单片机这个引脚的定义针脚,拿波波那根针怼上去,在波波里设置触发自动捕获波形,高电平或低电平选一个,然后顶住针脚不要动,上电,看能不能刷到波形,能抓到就上图,太繁琐,大概是这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示波器还不会用。。。

不管你会不会用示波器,如果没有原厂固件,你换了MCU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你会不会用示波器,如果没有原厂固件,你换了MCU有什么用?

用的是开源马林固件,有引脚兼容型号的固件的

网友:
不显,坏的?

手指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管你会不会用示波器,如果没有原厂固件,你换了MCU有什么用?

他说有开源固件的,我也好奇,现在开源都这么好了吗?坐小板凳吃瓜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是开源马林固件,有引脚兼容型号的固件的

你直接刷固件不就知道了?能够正常刷,MCU就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说有开源固件的,我也好奇,现在开源都这么好了吗?坐小板凳吃瓜

我理解开源的意思就是,BUG等你来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说有开源固件的,我也好奇,现在开源都这么好了吗?坐小板凳吃瓜

不是开源这么好,而是这块板子在设计时就照抄了某款开源板子的电路,而那块板子有开源固件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开源这么好,而是这块板子在设计时就照抄了某款开源板子的电路,而那块板子有开源固件支持 ...

坐等看你的大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刷固件不就知道了?能够正常刷,MCU就没毛病。

串口连不上,刷不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开源马林固件,有引脚兼容型号的固件的

X轴 Y轴 Z轴马达在哪里?还有雕刻机骨架在哪里?就算你有了这些马达和骨架,如何保证步进精度和软件设定的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