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如何实现ETA9640方案充电宝小电流放电

楼主(2025-08-20):
如何实现ETA9640方案充电宝小电流放电

前面在修自动旋转餐盘,
充电宝被烧了,
自己买一块模块装上,
发现,实际上没那么简单
主板电流只有3.5MA,充电宝会自动休眠

事情没那么简单,小电流会休眠

主板静态耗电很小

于是拼多多上买了拆机的号称小电流不休眠的
但是

这个方案

这是芯片功能

那么,各路高手,是不是这个2300是一个开关,
越过他,就能够保持5V常开?

网友A:
ETA9640规格书里面怎么说?

【编辑】有没有可能,号称不休眠的是不是就在输出端加一个小负载?把静态电流整大点,简单粗暴

网友:
空载直接在V+与V-测量有没有电压,如果有可以直接引线出来用,不过有可能会失去部分功能,例如防过放可能失效

网友B:
是的,很多充电宝小电流自动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ETA9640规格书里面怎么说?

有人就是加负载,
比较好的办法,
弄个脉冲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很多充电宝小电流自动关机

这算是保护电池的功能,
可是小电流,就休眠了,不行了。

网友:
这么小电流

网友:
这玩意中间是个充电宝啊,我还以为是直接接电的呢

网友:
另外搞一块低空载电流的输出板

网友:
并一个功率电阻,让电流达到100MA不是更省成本?

网友:
试试加可调电阻当负载。脉冲负载有点难弄,得做通断循环电路。

网友:
我也曾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不会改造

网友:
以前买过口红大小的充电宝,输出5v1A那种,usb口一直有电不会休眠

网友:
加一圈LED氛围灯

网友C:
自动旋转餐盘的工作电压是5V的,电压在3.7V时,自动旋转餐盘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动旋转餐盘的工作电压是5V的,电压在3.7V时,自动旋转餐盘能不能正常工作? ...

就是接几个电池?不要升压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旋转餐盘的工作电压是5V的,电压在3.7V时,自动旋转餐盘能不能正常工作? ...

也许能行,但是会把电池干废了。

网友:
楼主你的万用表快没电了

网友:
还用什么充电宝啊?直接电池焊在B上不就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