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爱普生R330彩印机,连供墨盒哪个好用?

楼主:
爱普生r330打印机,买机器的时候就改外置连供了,就没有好用过,换过几个连供墨盒了,经常三天两头堵头,求大佬们推荐个r330好用的连供墨盒,谢谢了

网友:
建议换新机,,,最早玩R230太累了,,自丛改了L801,L805之类,安逸多了

听我的没错,哈哈 ,,,没有好的连供墨盒,,都是那种PVC管的错,冬天变硬,,,什么故障都会碰上,,,浪费折腾的时间

从R230到L801,,那时下重本的L801,,现在还活得好好的,,期间换过一个原装喷头。。。感觉到现在用了10多年了

网友A:
打印量不大的话还是针筒灌墨可靠性高点,至少不会空气堵了

网友:
堵头和墨水质量有关 再就是连供是否老化漏气 建议每天都打印一张 能缓解堵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量不大的话还是针筒灌墨可靠性高点,至少不会空气堵了

没看懂....

网友:
连供必须每天都要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量不大的话还是针筒灌墨可靠性高点,至少不会空气堵了

直接用针筒往芯片盒里打?

网友:
堵喷头,墨水的质量有很大关系, 废墨水回收泵有问题了也会,清洗过好了,隔半天打印又不行了,换自带连供的机器吧。

网友:
没有好连供,随着墨水变少,一点点抬高外墨盒高度

网友B:
学习了,搞激光打印?

网友C:
用爱普生带原装墨盒的那种好用  比如L301还便宜

网友:
爱普生打印机,还是用原装墨盒好用。兼容的容易堵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爱普生带原装墨盒的那种好用  比如L301还便宜

R330是六色,L301是四色,,档次不一样,,同级的是L801,805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搞激光打印?

激光打印相片比不上六色爱普生细。。。。。

他搞R330肯定是搞相片级的,,,激光打印太OU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