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子用放大镜漫谈

楼主(2025-08-20):
有人让我讲下显微镜用来维修,这个确实很有用,但是阵仗太大,也不能携带或者灵活查看多个角度。所以手持放大镜其实事更大众的辅助视觉工具。

这么多年我就买了三个,踩了几个坑

第一个就是这种口袋放大镜
一点也不好用,纽扣电池又贵又不存电,只是给那些偶尔用用的大师外出装叉。说实话这拿出来确实拉风。专业人士范。

第二个是最常见的

香蕉放大镜
放大倍数合适,三节七号电池,廉价塑料感,干活实用。也很便宜,搞电子人手一只。最好改成锂电池的,不然真耗电。
第三个我新买的,大框放大镜
不用眯着放很近,很辛苦。但是放大倍数不如香蕉放大镜,于是又设计了一个大倍数线镜片
基本没啥用,因为要靠得很近,会卡到电路板上。电池也是三节七号,后面也要改。

问题来了,你都是用什么放大镜呢?

网友A:
一次偶得一个玩具望远镜,个头挺大,也没用了,就拆了,前面的大镜片看着挺好,用来看芯片上的小字挺方便,还不用靠太近。

网友:
凸透镜有个先天缺陷:倍数大的焦距短,可操作空间小;长焦距的放大倍数低。

我有两个:干活用的焦距9.5cm,倍数大概是4;
清查用的焦距3.5cm,倍数大概是8

网友:
这个东西最大的缺点就是开关设计的太差

网友:
都是放大镜 很显微镜没关系

网友:
我一直用宝工MA-025,小孩幼儿园户外探索活动抓蝴蝶时我给买的,然后我用了。焊接时改台式加照明很方便。大镜3.75X 小镜7X

网友B:
有两个放大镜一个2-3倍,一个大约有5倍,感觉都没有手机的微距好用!

网友:
没用过这种,只用过手持的。这个还要电池吗?照明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两个放大镜一个2-3倍,一个大约有5倍,感觉都没有手机的微距好用!

手机抖动就难看清楚,而且对焦也经常跑

网友:
我感觉还是电子的最好用,带个屏幕那种,可惜就是太贵太占地方,除非专业搞维修不然用不上。

网友:
看来真是一个维修佬,可惜这年头维修搞不到钱呀,都换件了,要么换板,只有换才来钱快,靠维修真的搞不到钱,工业、医疗都一样,航天我都搞过,MD还是搞不到钱。

网友:
一个2-3倍,一个大约有5倍,,好像倍数小了一点

网友:
后排来凑个热闹

网友:
现在有那种手持的电子放大镜,镜片就是一个小液晶屏。不知道好不好用。卖的还挺贵,要一百多大洋。

网友:
这种放大镜都不好用,镜片精度太差,看着眩晕,边缘发散。有很多卖老花镜的,为了吸引眼球标个几毛钱的低价,点进去一看,只有400度的是几毛钱,其它都是好几块。我就买了一些400度的,回来把镜片抠出来当放大镜用,大概相当于5倍放大镜,虽然倍数不太高,但是毕竟是眼镜,镜片质量比这些小放大镜高多了,看起来非常清晰!

网友:
我用的就是普通的老人手持的放大镜。

网友:
这只是带照明的放大镜,跟电子扯不上关系吧?

网友:
像站街一样的准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偶得一个玩具望远镜,个头挺大,也没用了,就拆了,前面的大镜片看着挺好,用来看芯片上的小字挺方便, ...

废物利用 好

网友:
我的也是第二种,看个芯片型号啥的还可以,或者看下引脚虚焊没有,连锡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