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豆浆机电机换碳刷后转一会就不转了,还有火花,请教原因。

楼主(2025-08-20):
家人说九阳豆浆机不会转了,第一次插电测试会转,转十秒左右自动停,再按开始不会转,拆开一看,一个碳刷都快磨没了,一个已经磨没了,换向器表面黑乎乎的,网上买了两对同样大小的碳刷装上,开机测试仍然是转大概十秒就不转了,多测试几次后,就完全不转了,再次拆开,将电机直接通220V,会一直转,但是碳刷处有火花。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如果是电机坏,那么直接通电应该也不会转牙,如果电机是好的,却又转一会就停了。

网友:
碳刷按得不够贴合,或者碳刷弹簧松,也或质量不好

网友A:
有火花是正常的,碳刷磨损,直通电一直转说明电机是好的,通过电路板转一会停应该是控制逻辑吧?这种电机不能长时间一直转的

网友:
换向器上面的积碳清理了吗?

网友:
把换向器缝隙里面的积碳清理干净,换套新的碳刷。不过这个铝线电机看线圈过热了吧

网友:
进来看帖张了很多知识,谢谢谢谢!

网友:
换向器要清理干净,然后时转时停可能是工作逻辑设定的。

网友:
直接通220V测试下看看。

网友:
铝线的,是我错觉吗?图一很明显线圈都烧了,变色了。检查过热保护,然后把转子的铜触点打磨一下看看

网友:
电机是好的,控制逻辑板也出问题了吧,检查下

网友:
功率真大啊,昨天更换的130w,便宜的电机才80w

楼主:
刚才按各位的建议,用砂纸将换向器打磨光亮,重新安装,发现将豆浆机的速度调到2,就会转一会就自动停止,如果速度调快点,调到5以上就会一直转。现在呢就这样使用吧。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这种电机就是转一会停一会,因为高温.你看它标签上写了,ON 1 MIN OFF 1 MIN,就是工作1分钟,停1分钟.这是是受主板程序控制的.另外有火花也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电机的工作要求就是工作已分钟要停一分钟一边散热,转十秒左右自动停就不对了,这个时候不一定是碳刷的问题,检查一下电机的温度保护开关,,就是你图中两个尼龙扎带包扎的东西,是个霜纹金属片,可能接触不良了,拆开后根据原规格换一个看能否解决,或者你动手能力强,将这个霜纹金属片拆开,将其中的触点打磨一下也能继续用。

网友:
换向器要抛光了,看你换向器都有积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火花是正常的,碳刷磨损,直通电一直转说明电机是好的,通过电路板转一会停应该是控制逻辑吧?这种电机不 ...

感觉也应该是控制逻辑

网友:
有火花也是正常的

网友:
过温保护了!把热敏电阻拆掉试试!

网友:
跟着大老们学习。

网友:
换向器清理干净,在换向器外圆和碳刷间垫层400#砂布,沿换向器外圆弧面拉动砂布,使碳刷磨出适合换向器的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