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用三秒油速修电热水壶

楼主:
家里先后有两个相同型号的电热壶的,都是一个塑料件损坏

就是红色箭头指向的地方,网上又买不到配件

都是固定螺丝的塑料断裂。把壶扔了实在可惜。

先用热缩管套住残留部分

然后,灌三秒油,用紫外灯固化。本来想用铸工胶的,但是感觉铸工胶跟塑料融合不好

试了一下,能够插入

接下来就是钻孔

然后攻丝,3mm的

这个步骤要慢慢来,不然会把刚固化的部分弄坏

都攻完的效果

装上去

固定好螺丝

强度还可以,就看能用多久了

网友:
外圈尝试用502+棉花进行一下固定是否会更好些呢?

网友:
工具齐全,不错

网友:
耦合器10块~额,走错片场了

网友:
方法不错,我要收藏

网友:
壶体已经生锈了,换了吧

网友:
居然是手柄先坏而不是耦合器先坏,这个不科学啊

网友:
蒸汽开关氧化接触不良发热也是问题

网友:
这手工有点6啊

网友:
找一段粗细合适的铁丝或者螺丝用烙铁摁着烫进去加固一下。

网友:
手把承重部分的固定竟然是塑料的,这个断了水壶不摔地下了嚒?不安全啊

网友:
你这个修复简直就像是在做微创手术。

网友:
看样子只是一个开盖的按钮。。我就很不喜欢这种开盖按钮设计。。总觉得按钮易坏。。但现在很多的电热水壶都是这种开盖按钮设计。。把开关按钮放在了下面。。

网友:
为了弄清三秒油是啥玩意,还专程去TB查了一下,还没接触过这玩意。

网友:
整个成本可不低啊。

网友:
内壁有孔要拧紧螺钉,注意别浸水漏电。

网友:
那么什么叫三秒油

网友:
好方法,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心灵手巧,工具齐整,为减少垃圾又增功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