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新手小白的玩具,选利利普HDS160还是正点原子DM40好

楼主(2025-08-20):
新手小白的玩具,选利利普HDS160还是正点原子DM40好,或者其他型号也行,也就家庭用用,不接外活,研究着玩,说不一定过段时间就二手出去了。台式示波器,想了想还是没地方放,主要是平时也用不到,想起来了才玩玩。

网友:
SIGLENT老外现在买这个,以前买RIGOL

网友:
我用的是利利普,没用过正点原子,平常用的非常少。

网友A:
不知道楼 主测哪方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 主测哪方面的

家庭小电源啥的,电脑电源,显示屏,笔记本主板啥的,没有啥方向,工作之余学着玩,就是玩具吧。

网友:
买优利德或者福禄克吧,家用一般都够,二手出也保值。

楼主:
其实80%的故障万用表都能处理了已经,省下20%我就算用示波器也不一定能处理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处理。因为个人也就判断一下有没有电,至于电对不对的问题,个人判断的意义也不是太大。

网友:
T21L,坏了也不可惜,或者买大品牌二手万用表;示波器也买个二手的就行;别指望二手能回本。

网友:
利利普吧,打完折只要330多

网友B:
利利普那个严格说,算不上示波器,带宽1M,只能算简单的把低频信号用波形显示,它没有什么示波器常用功能。正点原子,带宽10M,是比较标准的示波器,但是,由于是触屏的,有干扰的信号,比如开关电源的信号,变频器的信号,很容易造成触屏失灵,没法操作。
综合来说,你便电工的话用利利普,利利普是表笔测量波形,对电工来说比较方便。偏电子的话,我建议用众仪703S,偏万用表,且不怎么接触干扰信号的话,可以考虑正点原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利普那个严格说,算不上示波器,带宽1M,只能算简单的把低频信号用波形显示,它没有什么示波器常用功能。 ...

多谢大佬指导,正在看你之前的视频,研究示波器来

网友:
这两个都有,但是还是建议听楼上大神说的

网友:
前一段时间买了一个璞石DS4T252,双通道, 50M带宽,200MSPS采样,2M存储,1mV/DIV垂直分辨率,波形刷新率很高,用起来很爽。唯一的不足就是采样到500MSPS就好了。

网友C:
手持万用表没有人推荐优利德吗?起码做工还可以,售后也还不错。

或者说直接一步到位福禄克。

HDS160对信号屏蔽有缺陷,温漂50ppm/c有些大,能直接测量电流、电压波形。Owon还有一款钳表可以直接测电流波形更为直观。不知道新出的改正了没有。因马内原因,DM40水军太多,bug也太多,测试结果有时不可信,最后还是要用福禄克复测一遍。

万用表是测量仪器,测量仪器主要参数:测量精度、稳定性、准确性等

如果只是测量通断、二极管之类的,几十块的就可以满足。

追求测量精度、稳定性、准确性,多合一的不如单买。

不追求精度、稳定性、准确性,手持多功能示波表确实很方便。

楼主:
万用表我目前也用的优利德和胜利。

优利德示波器都1300多,够半个台式示波器了。
还是先找个便宜玩具上手了再考虑贵的,一步到位怕半途而废毕竟不是科班出身的,业余了才来玩玩,一年动不了几次。感觉众仪家的玩具便宜一点,先试试。想买两个二合一试试,看看怎么样,不行再换。

网友D:
如果是为了玩示波器功能,建议买单独的示波器,功能更强
14楼提到璞石DS4T252,看起来似乎不错,垂直灵敏度达到1mV/格
大多数小的手持示波器,垂直灵敏度只有10~50mV/格,看不了弱信号

如果会自己测试,买二手的利利普SDS7102/EDS102更好,选卖家带电池的,使用更方便
功能、性能都不错,大约5、6百元一台
我买那时,没有合适的二手SDS7102/EDS102,双11花一千多买了个新的

网友:
玩具假示波器 对你没用的 还不如去弄个古董真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持万用表没有人推荐优利德吗?起码做工还可以,售后也还不错。

或者说直接一步到位福禄克。

ut15b max全新的价格半年内从375一路跌至280,咸鱼二手充新两百多一点都无人问津,你说为什么,我拿着挺有份量和质感,响应也快,但就是没零售销量,用户口碑太难培养了,毕竟信誉不是想挽回就能挽回的,技术也不是一天就能积累的,倒不如讨好拿捏采购更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为了玩示波器功能,建议买单独的示波器,功能更强
14楼提到璞石DS4T252,看起来似乎不错,垂直灵敏度 ...

专门去看了一下,是10不是1。更正一下,淘宝企业店标的1,其他店都标的10。
好像没有703s配置高,这些数据不知道是不是有虚标。不过璞石DS4T252存储真大,看文案对比不同的示波器区别,写的很好,学到不少基础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门去看了一下,是10不是1。
好像没有703s配置高,这些数据不知道是不是有虚标。不过璞石DS4T252存储真大 ...

DS4T1012(150M带宽,1GSPS)是10mV/DIV,  DS4T252是带宽小,但是它是1mV/DI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