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西普尔SP550 48V6A充电器,顺便改个浮充电压

楼主(2025-08-20):
先说下背景最近买了辆九号MZmix的电动车,由于电池是48V45Ah的,故把充电器由48V3A换成6A,不然使用3A充电器充到天荒地老.
充电器换成48V6A的后,发现充到100%转灯的电压为59.6V,如下图,59.6V才转灯,59.6/4=14.9V,这个电压超过铅酸电池的浮充电压了,长期使用容易鼓包.59.6V才转灯,有点接受不了,必须改小点,开始在网上寻找方法.

下面是改装前的转灯电压.

充电器背面的参数西普尔SP550 48V6A 写的最高充电电压59V,实际到了59.6V

拆开后的正面图,以为是431的方案,找了半天,所有的3脚芯片都是三极管.

特写

输入部分特写

输出部分特写

所有的三脚芯片都是三极管

8脚芯片为EG1252,16脚芯片型号spk20f50,单片机的方案,网上没查到相关资料,看上去和芯片HT45F0027一样.

风扇特写

背面特写,附改最高浮充电压的说明.

改浮充电压局部特写
1.正面对应的位置有个18K的色环电阻与R1并联,色环断开后量测电阻为17.77K,与R1并联后的值为15K,
2.R3/R4暂时使用不到,看是否有大神可以指点下这个2个电阻的作用.
3.改变R1的阻值,发现输出的电压是有变化的.

直接上结论,方便坛友改装
1.空载电压=(R1与色环并联+R2)/1.2=(15K+51K)/1.2=55V(与实测一致)
2.浮充电压=空载电压+4.6V=59.6V(与实际一致)
3.R2改2个100K并联为50K,空载电压=54.16V,实测为54.2V
4.浮充电压实际验证为58.8V,与理论54.16+4.6=58.76一致.

下面是改后的浮充电压,转灯电压为58.8V与理论计算值一致.

最后放一张爱车帅照,原创不易,看完记得给个赞!!!

网友A:
还是新的就开拆了。

网友B:
58.8/4=14.7V,这也没调下多少来啊。
理论上铅酸的浮充电压不应该是14.4V吗?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MZ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新的就开拆了。

过充有点接受不了,必须安排

楼主:
引用 网友B:
58.8/4=14.7V,这也没调下多少来啊。
理论上铅酸的浮充电压不应该是14.4V吗?

查了下相关资料在浮充电压小于14.8V就还好,取个中间值58.8V.

楼主:
就是价格比较贵,肉疼.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8.8/4=14.7V,这也没调下多少来啊。
理论上铅酸的浮充电压不应该是14.4V吗?

UPS电池单节浮充是13.85V,汽车行驶中的电瓶电压是14.4V

网友D:
是14.4v的。但有的电池说明书写的不是这个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UPS电池单节浮充是13.85V,汽车行驶中的电瓶电压是14.4V

关于浮充的电压值,貌似找不到标准答案,按铅酸标准一格的浮充为2.3V,6格的话为13.8V.9号原装48V充电器标的最高电压58.8V,西普尔48V充电器标注的最高电压59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14.4v的。但有的电池说明书写的不是这个数值。

最高浮充电压改14.4V,不知道会不会充不满?这样4组电池最高57.6V,为啥电动车所有的浮充电压都高于这个值,实在搞不明白.

网友E:
不错。基础扎实。铅酸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基础扎实。铅酸电池?

是的,铅酸48V45AH的电池.大佬是如何看出我基础扎实的 其实一般

网友F:
一般不都是7232之类的吗,4845还真少见

网友:
买过几个充电器,我是60v电池,反正算下来一般都是单节14.7转灯,浮充13.8v这样子。
看到有些网站说铅酸充电不要超过14.4v,也不知道对不对,也不知道为什么充电器厂一水都是73.5v,算下来14.7一节,
有没有大手子解释下,到底咋样好,应该最高充到多少好?

网友:
MZ能上牌,不错了,后悔无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不都是7232之类的吗,4845还真少见

是的,我买完车才知道有这么奇怪的安数,一直以为12V32A就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