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正泰中文语音按键款万用表怎么样?谁来做个评测

楼主(2025-08-20):
全按键语音播报

网友:
带不带小爱同学

网友:
这表一看就爱国

网友A:
这表显示WiFi图标,难道还有联网功能?“摄氏度”3个字看起来怪怪的,没有。C图标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表显示WiFi图标,难道还有联网功能?“摄氏度”3个字看起来怪怪的,没有。C图标好看。 ...

那是手机状态栏:)

楼主买一块不就知道好不好用了,又不是不能退。商家没有广告费一般不会有义务测评。

网友B:
我买过890EPro,使用比较方便,只有通断档和二极管档是一个按键需要切换,其他的都是一个按键,只需要按一次就行。电阻档最小量程是1000欧,测量几欧的小阻值电阻误差大,电阻档反应速度也不算慢,其他档位还不错。就是因为测小阻值电阻误差大选择退货了,如果电阻档能增加100欧量程就好了

网友C:
用着的890EPro,不带语音的版本,这个自动表反应速度很快的,读数稳定也比较快,个人普通使用足够了,我一般就测个电阻,量个板卡电压,精度到小数点后面一位就满足,买这个就图挡位切换方便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着的890EPro,不带语音的版本,这个自动表反应速度很快的,读数稳定也比较快,个人普通使用足够了,我一 ...

方便测量一下小阻值电阻吗?比如1欧,2.2欧的电阻

网友:
这印刷得花不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过890EPro,使用比较方便,只有通断档和二极管档是一个按键需要切换,其他的都是一个按键,只需要按一 ...

分辨率到0.1稳定就没问题啊,普通万用表也就这精度吧,用久了,小电阻误差都比较大,线阻,接触电阻还有表笔插头插座接触电阻,还有拨片接触电阻。真要测低阻值用电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分辨率到0.1稳定就没问题啊,普通万用表也就这精度吧,用久了,小电阻误差都比较大,线阻,接触电阻还有 ...

分辨力和准确度是两回事,找到了当时测量小阻值电阻的图片
     2.2欧电阻显示1.1欧

     1欧电阻显示0欧

     这是去年1月份买的表,现在的表有没有改进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辨力和准确度是两回事,找到了当时测量小阻值电阻的图片
     2.2欧电阻显示1.1欧

真这么差?是不是用前先清零啊。不能1欧姆都测不出,那也不行

网友:
阿修等你测评了

网友:
想到一个问题,按键的字时间久了会不会磨损,盲操难度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这么差?是不是用前先清零啊。不能1欧姆都测不出,那也不行

你买一个来测评一下,我是去年1月份买的,后来退货了。说不定现在的这款表改进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着的890EPro,不带语音的版本,这个自动表反应速度很快的,读数稳定也比较快,个人普通使用足够了,我一 ...

二极管档会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