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转页扇转页方向是否有办法只允许逆时针转动?

楼主(2025-08-20):
顺时针转动噪音很大,每次开风扇都要调转页的转向,真是麻烦。

是否有办法设置转页只能逆时针转动?

网友A:
这种可以外加一个 单向机构,使它只能按你的方向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可以外加一个 单向机构,使它只能按你的方向转

单向机构怎么装?

网友:
想改装,估计特别难

网友B:
将电机反安装就可以。

网友:
开启转页的同时,手动给转页一个逆时针力不就完了,反正你开关也是手动的。

网友C:
关掉转页功能不久OK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掉转页功能不久OK啰!

转页要开的,不然风向固定,扇不到全身

网友D:
这个转叶里面是个减速电机啊,两个电极互换试试

网友:
不懂,进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转叶里面是个减速电机啊,两个电极互换试试

可以按钮调转向,不过方向调解有随机性,要按很多下才能调方向成功

网友:
装个单向超越离合器即可满足要求。

网友:
我以前也买过你这样的电扇,外面的扇叶确实存在顺时针转动噪音,你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解决;一是在扇叶的轴上加点黄油,保证润滑顺畅;二是调节中间旋钮的力度,就是压紧扇叶的力度大小,保证扇叶的转速在一个没有噪音的地方,主要是克服共振效应,噪音就会减小。

网友:
正常来说只有顺时针,我的里面没看到电机,靠风扇吹出来的风转动,噪音主要来源

网友E:
很多鸿运扇的转页都没有电机,就是靠拧松后风吹起来转的

网友F:
换里面的同步电机吧,这种电扇里面的同步电机都不分反正转。
或者看看具体发出噪声的位置在哪里,是加油还是角度不对还是有剐蹭

网友:
噪音大肯定不是负责风向的同步电机的问题,因为这个电机每分钟只有3-5圈,是因为导风轮以及传动部分有位移。卸下前边哪个实心的小盖板(旋转即可卸下),再卸下导风轮,然后卸下传动机构,重新安装上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里面的同步电机吧,这种电扇里面的同步电机都不分反正转。
或者看看具体发出噪声的位置在哪里,是加油还 ...

导风按钮多按几下会反向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多鸿运扇的转页都没有电机,就是靠拧松后风吹起来转的

转页扇都有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电机反安装就可以。

没法反向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