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缸小水泵什么原理

楼主(2025-08-20):
鱼缸小水泵里面灌胶的,拆不开,内部是小电机吗。

网友A:
肯定内部有小电机的

网友:
磁电机 和你的风扇一样原理,只是封了胶防水的

网友B:
封起来是一个绕组,相当于定子,产生旋转磁场

转子跟页轮再一起,是一块圆柱形磁铁,再旋转磁场力转动。

这样便于做到水电完全隔离。

网友:
电机就不能灌胶?

网友:
"永磁同步电机"

网友:
无轴小离心泵,线圈密封防水,转的是磁铁带动的转子

网友:
灌胶封住的就一个线圈

网友:
类似于电磁搅拌器的原理,线圈产生旋转磁场带动水里面的搅拌器旋转!

网友:
外围是密封的线圈,转子是一个多极的磁铁,原理与遥控电扇的摇头电机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封起来是一个绕组,相当于定子,产生旋转磁场

转子跟页轮再一起,是一块圆柱形磁铁,再旋转磁场力转动。

就是说转子见水也没事,更不会漏电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说转子见水也没事,更不会漏电吗

磁铁见水能有啥,最多生锈呗,那种黑磁铁基本也不锈。

到时我们公司的焊机水泵,由于空气中嫖着大量的激光下料烧出来的铁灰,然后落到冷却水里,然后被磁铁吸住了,时间长了居然能堵转。

网友:
肯定是电机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肯定内部有小电机的

这个我拆过里面有一块磁铁当转子,至于啥原理转起来的就不清楚了,也不知道线圈有机个绕组,有没有启动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拆过里面有一块磁铁当转子,至于啥原理转起来的就不清楚了,也不知道线圈有机个绕组,有没有启动电 ...

一般是6V直流电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转子见水也没事,更不会漏电吗

拆个闹钟看看电机 怎么转的就知道了,外面线圈和磁钢用胶封住了防水,转子就是一磁铁随便怎么进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铁见水能有啥,最多生锈呗,那种黑磁铁基本也不锈。

到时我们公司的焊机水泵,由于空气中嫖着大量的激 ...

没有电刷,没有磨损。寿命很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