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把4812锂电池改24V

楼主(2025-08-20):
上次发了个天能4812电池包拆解,电池包一直闲置,最近有朋友家准备把它弄去给太阳能储能,我看刚好适合。

但他家太阳能是24V的,就改改吧。
原电池是5并13串的,只能改10并6串了。方案是拆除中央那一串,两头的6串每串都并联起来,同时换一个保护板即可。
具体实施如图:

18650镍带连接的比较容易拆除,用电磨刚玉磨头稍微打磨一下,小刀插到镍带磨痕附近稍微用力撬一下,就从这里断裂了。

两边都处理一下,用小木棒把这5节电芯充电池架上顶出。

就成这样子了。

还有这些拆下来的电芯。

拆都拆了,不测量下内阻容量怎么行?记得上贴盲猜电池内阻50毫欧左右了

果不其然,单节在50到60之间,储能应该还行。

再测量下容量,放电到2.5V,单颗还有2200mAh 。原电池标48V12Ah,大概率还是良心的,如今都有11Ah

反正功率不会很大,随随便便整个保护板算了

焊接过程就略了,先均衡一下,充满再说

有一串还是稍低一些

完毕后测量下电芯内阻,感觉做动力电池都还可以呢……

封箱,打个标签,就大功告成了。拣的汽车用的24V灯板到时候一起送给他。

好了,又水了一贴。谢谢看完。

网友:
也有幸有过一块,电芯是番新电芯重新配组,电池镍片有打磨

网友:
这电池芯用着怕怕。

网友:
我也组了一台小型的太阳能照明系统

网友:
半度电的折腾

网友A:
这个电池质量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池质量怎么样

貌似还不错,不过这批天能的都是翻新电池。电压还比较均衡,根据这颗容量来看,也没衰减多少。

网友:
有充放电保护板就好

网友B:
这皮色的三元18650很少见,用着要经常查看电池均衡状态,有利于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皮色的三元18650很少见,用着要经常查看电池均衡状态,有利于安全。

淘汰下来的,上一个帖子拆解这个电池的,一致性尚可,压差不是很大。

楼主:
镇上有三家电动车店,雅迪的老板把淘汰的电池给我;台铃的老板昨天一个没一公斤的个头比这个4812还大的淘汰品要25;爱玛的老板说没淘汰的旧电池。。。
还是雅迪的老板好。

网友:
多搞点,攒个增程式充电宝

网友:
这操作惊艳到我了

网友C:
我有个24伏电的电池,想着改成48伏给电瓶车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24伏电的电池,想着改成48伏给电瓶车用,

哈哈,只要一致性差不多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
三元大单体安全不?

网友(2025-10-03):
楼主的电池真不少,够做好几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