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怎样做个虚拟电池,给手机用充电器供电使用!

楼主(2025-08-20):
用旧手机,下个时钟软件,当时钟用,可没电池!望哪位能用啥方法能实现!越简单越好!先谢谢了

网友:
不懂,进来看看。

网友:
直接插个充电器在手机上试试

网友:
有创意的想法

网友:
虚拟充电啥意思

网友:
直接从USB口焊正负极到原电池保护板的正负极上就好,充电器电压不超过5.4V的这样用都没问题,注意不能使用带快充的充电器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手机直供吧,网上可以买到这样的线,或者自己做一个

网友:
手机一般启动的时候会有大电流,外接的充电器如果不满足的话,手机会开机困难。这个具体还得通过实践确定。我当初就用一个8寸平板改的时钟,不装电池根本开不了机,实测开机时瞬间电流有3.5A,后来只能装了个小电池。

网友:
最简单并一个法拉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