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140电芯焊接问题 点焊机焊不了

楼主:
装了一组亿纬C33磷酸铁锂电芯,15Ah,16串,装好后发下之前的点焊机焊不了,烙铁也无法焊接,请教下坛友广州天河黄埔附近哪里有加工焊接的?价格比电芯还高的就算了

网友:
这电是非一般的。

网友A:
中间那不是螺丝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那不是螺丝孔么?

不是螺孔

网友:
有人用300W以上的大功率电烙铁焊过,手法要准还要快,焊锡要好,助焊剂也要好, 熔化后立刻松开 降温,,

看着危险实际上一点也不安全,我是不敢这么做的

网友:
  铝的  需要激光 ……

网友B:
铝,能机械接最好,比如打孔,攻丝什么的。
焊接当让更好,需要设备,激光,超声波,点焊转镍都可以,

网友:
是不是焊机不行。

网友C:
铝的?氧化是大问题,买专用铝焊接焊油热焊接吧,电池受不了。
花钱转镍吧

网友D:
铝镍复合条,可以用电容点焊机

网友E:
咸鱼有种不用焊接的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咸鱼有种不用焊接的支架

看了下貌似只有18650的,这种33140的估计没有人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铝镍复合条,可以用电容点焊机

我也在看这个,准备买1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的?氧化是大问题,买专用铝焊接焊油热焊接吧,电池受不了。
花钱转镍吧 ...

烙铁焊还是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能机械接最好,比如打孔,攻丝什么的。
焊接当让更好,需要设备,激光,超声波,点焊转镍都可以, ...

谢谢指点,这个的确是个方法

网友:
那是铝的,用铝镍复合带能点上。不过点焊机也要大电流的。不过我觉得还是不牢固,要想牢固,要用激光焊接。

网友:
还是使用点焊机比较可靠

网友F:
那是铝的怎么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是铝的怎么焊??

最好用激光焊接,安全可靠。点焊机功率不够或焊材选择不对就完犊子了

网友:
铝极,要用激光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