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这种小厨宝是否值得买一个?

楼主(2025-08-20):
热水器常年开着太费电,只在洗澡时开一下比较省电?平时小厨宝一直开着,是否比热水器开着要省电很多?

各位家里有这种小厨宝么?

海尔6升小厨宝

网友A:
蓄水型的不够用,一会儿就没热水了,还是买直热式的好些。

网友:
水箱小,加热快,比大热水器的加热速度快。确认好电源线是不是够粗安装位置留够就行。如果线径4方以上的直接上即热式的更好

网友:
我家一直用的燃气热水器,对电热水器的安全性存在顾虑。

网友B:
功率起码5000W起步,太大了,总感觉不安全

网友C:
要求高的可以跳过不看,只适合要求不高的朋友参考。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E5%8E%A8%E5%AE%9D

每年冬天都烦,尽管燃气热水器就在旁边,但要流半天凉水、而且频繁噼里啪啦的启动,于是就想花小钱搞个小厨宝,但一看又太贵了,囊中羞涩逼得我只能DIY。

即热式从不考虑,3000W以上的功率,极没安全感。

要求极低:小厨宝都不是长时间使用,容量不需要多大,6-12自己选,水温要求也不高,不冻手就行。

自己组装优点:第一当然是省钱,不到100块钱。 第二,280块钱的电脑版也只有三个时段,而且无法调整,而我不到10块钱的定时器一天就可以设置15组、30个开关时间,而且开关时间随意设置,比如周一到周五几个时段开关,周末两天设几个时段开关。 第三,哪怕你设开两个小时,也不是2小时都在加热,因为还有温控器,温度到了自动就停了,我用的还是6升的,加热不到一分钟就停了,所以极省电。

网友D:
我有用这汇总小厨宝,冬天还是很方便的,夏天就关掉不用。

网友:
博主买回来评测下。

网友E:
有用过即热的说说,哪些品牌好一点的,挑选时有什么注意点

网友:
我家是太阳能热水器+电辅加热。。唯一的缺点就是阳台到厨房管路太长了。初段是凉水,不过冬天通地暖。初段也是温热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有用这汇总小厨宝,冬天还是很方便的,夏天就关掉不用。

是的,一百块钱解决大问题了!

没有之前我也是心烦了很多年,早已习惯了流水洗碗,总不能拿个热水瓶倒点热水再兑点冷水洗碗吧?尽管只几分钟的功夫,南方人没有经历根本想像不出来,或许是年纪大了怕冷了,北方的冬天,冷水中,半分钟就真的冻的手疼,用上这个后再也不受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用过即热的说说,哪些品牌好一点的,挑选时有什么注意点

最早用过2500W的,一开屋里的白炽热都会闪变暗,那是真没有安全感。新房子或许无所谓,老房子线路不行,慎用。

决不是吓唬人,只是善意提醒。

网友:
还是电热水龙头实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蓄水型的不够用,一会儿就没热水了,还是买直热式的好些。

直热的功率太大了,一般装修好的厨房布线受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要求高的可以跳过不看,只适合要求不高的朋友参考。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E5%8E%A8%E5% ...

这种方案我也打算给爸妈卫生间装一个,燃气热水器在厨房,卫生间冬天洗手 不方便,小厨宝会方便一点。

网友:
这种刚开始使用还是不错的,只是因没有除水垢的装置会影响热效率,好像设计上就没有考虑过加镁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起码5000W起步,太大了,总感觉不安全

带储水功能的,功率2000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方案我也打算给爸妈卫生间装一个,燃气热水器在厨房,卫生间冬天洗手 不方便,小厨宝会方便一点。 ...

卫生间是不是已经有电热水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一百块钱解决大问题了!

没有之前我也是心烦了很多年,早已习惯了流水洗碗,总不能拿个热水瓶倒点 ...

你是在北方么?

网友:
2楼说得对。单洗下手,或冬天刷牙洗把脸的话足够。干其它活,一会就没热水了。还是得80L热水器好用。可以选一级能效、带蓝牙、定时功能的热水器,设定提前开机就能保证热水源源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