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块AC60V输入DC24V输出的老开关电源,能接入220v市电嘛?

楼主:
老挝回来快一个月了,一直帮老婆经营夜市里的游乐场。我们负责的设备可是不少,作为拆机佬,那是相当的美啊,像大炮(六台,其中一台下雨淋湿了电源炸了),漂移车(14台,其中8台钥匙门和电机故障),弹珠(庆幸卖了),坦克对战(驱动轮故障),机器人对战(遥控面板失灵),挖掘机(一台伸缩臂断,螺丝丢失若干),捞小鱼(除了鱼经常死,别的都还好),好多游乐设备。
目前已经把所有设备都拆了至少一遍了,太忙,没怎么拍照片。拆得最多的是漂移车36V无刷电机,由于年久失修,8台电机的霍尔都已经损坏,为了修车,还买了电动车修车宝,霍尔开关,都修复了,钥匙门故障,三线两档开关年久失修,喷了WD40也不好用,拼汐汐买了几个钥匙门质量太差,重新买的还没有到货,由于接口不同,需要重新焊接线。还有两辆车不确定哪里的问题,拆拆装装时间就过去了。总的来说都是小活,太耗时间和精力,某一件事情重复好多遍,人很疲惫。还是在老挝轻松些。
言归正传吧,今天的主角在下面。
铭牌显示是2001年的,电源嘎嘎新,从电视台设备上拆下来的。当时没注意,以为都是220V输入的。这几天捣鼓东西收拾出来了,拆开问问坛友们,这个可以接入市电嘛?我感觉是可以,心里没底不敢尝试。

铭牌表示AC60V输入

线路板和外壳也有标识

开盖后整体布局,背面没有元器件,铭牌里的螺丝拧滑丝了,懒得再拆了。

两颗薄膜电容,耐压400v的

两颗200wv(工作电压200v),470uf电容,看起来是可以接入220v的。

400v56uf电容一颗

3844

817

431

35v470uf电容3颗,边上还有个电压微调
,灌胶了。

网友:
不会放烟花吧

楼主:
我也有些担心。

网友A:
那不有深圳的电话吗  打过去一问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有深圳的电话吗  打过去一问就知道了

2001年的电源,现在打电话是不是有点冒昧。

网友B:
市电220V整流后滤波,电压最高可以到310V,所以耐压200V的电容肯定是不行的,耐压最少用到400V才行.
还有这个板子怎么没有看到整流桥?不用整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市电220V整流后滤波,电压最高可以到310V,所以耐压200V的电容肯定是不行的,耐压最少用到400V才行.
还有这个 ...

有一颗二级管啊,怎么没整流呢

网友:
虽说有5A 250V保险管,但AC60V

换个AC220V DC24V的电源模块不就行了

网友C:
接呗,大不了BOOM...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日

网友:
感觉需要改动部分元件。如果实在无聊,串个灯泡上电试试,注意安全,做好防护

网友:
今天都是拆电源的啊。

网友:
感觉就是直流输入,不然为啥输入输出共用地呢~

网友:
要看电容和管子耐压,还有3844的启动电阻

网友:
都想听BOOM,哈哈哈,接60V电动车上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市电220V整流后滤波,电压最高可以到310V,所以耐压200V的电容肯定是不行的,耐压最少用到400V才行.
还有这个 ...

是没见整流桥,不合常规,AC60∨输入,应该有整流件的。

网友:
看来楼主是年轻的工程师,是设备的行家里手啊!

网友:
找个变压器接前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呗,大不了BOOM...

这算不算看热闹不嫌事大?

网友:
电压相差太多,不能直接接入220V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没见整流桥,不合常规,AC60∨输入,应该有整流件的。

所以我在想这个输入的信号是不是经过整流之后的交流电.也就是在变压器那里直接就接了一个整流桥,而这个电源的输入是整流桥的正负输出,而这个电源盒的功能是滤波降压.
这样也能解析为什么输入与输出是共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