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2v开关电源(品牌:WM)进水炸了三颗电阻

楼主:
水一贴,大炮的12v开关电源,下雨进水了没注意,插电瞬间一股糊味出来了,拆了目视炸了三颗电阻,不知道换上新电阻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拿出来大家欣赏下。

220v输入,两组12v输出

开盖后视角

这里看糊了两颗,好像中间的也有点裂了

糊的一大颗。

是不是换了这几颗电阻别的问题不大呀?

网友:
这么靠近管子的电阻炸了,说不得管子可能出问题了

网友:
我也马上发个电源,比你这个牛多了。

网友:
好家伙,山寨货还敢把MW反过来做名字

网友:
功率管也完蛋了,电源芯片也不保好啦。

网友:
没那么简单的,电阻烧毁只是顺带的事。

网友:
烧了电阻,绝对不是换上电阻就那么简单的。。附近的大管肯定出问题了。

网友A:
电源芯片上也有个疤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芯片上也有个疤瘌

你说我才发现,不搞了。当配件

网友:
电源IC,功率管,电阻都爆求了,这种进水的一般爆的会很厉害

网友:
这个有点难搞

网友:
坏一片,从管子到驱动逐个排查

网友:
60W的电源

可能烧了一串

网友:
估计功率管和整流桥也壮烈牺牲了,修好试的时候记得串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