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公司设备上换下来的屏幕Arduino不会驱动!求大佬~YT240L030屏幕芯片ili9341v

楼主(2025-08-20):
公司设备上换下来的屏幕Arduino不会驱动!求大佬~屏幕芯片ili9341v

~~根据排线上的型号搜索 YT240L030

~~找到了引脚定义,我觉得有这些就足够了,但是我自己写了代码,驱动不了,就去百度屏幕的驱动芯片“ili9341v”,然后人就麻了.....

~~他们的引脚定义和我的不一样!怎么回事?

~~别人写的代码,引脚定义也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用AI写的代码也是这样的

楼主:
这个屏引脚定义都只有这些

网友:
你这个是4线SPI,你用别人的并口代码肯定搞不了,线都没法接,我记得这个屏eSPI库里支持,直接用eSPI驱动就行,前提是确定屏好线没接错

网友A:
让AI帮你写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AI帮你写一个试试?

最后的图就是AI写的~~~~

网友:
别人的那图程序是并口,AI写的那个是用sp的i,你的图引脚也是串行spi,引脚接对,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玩TFT,最好从买新模块开始,这样一般不会有硬件的问题,跑通示例代码后,再去折腾来路不明的其他模块,这样只纠结连线而不会怀疑代码。

附件是STC示例,已经调试通过的

网友(2025-09-30):
若能找到资料,确定好屏的主控后,根据时序先自己写个时序驱动试试,同时用逻辑分析仪抓取数据波形进行对比测试修改

网友:
查不到sheet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