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WD数据绿盘1TB的拆机,现在提示健康度2%

楼主(2025-08-20):
WD数据绿盘1TB的拆机,现在提示健康度2%,怎么搞有时速度很慢。重新开卡还是怎么搞

网友:
这个主控有些问题,冷数据会慢

网友:
该WD数据绿盘需要自行给它治病或送进“医院”去一下。

网友:
ssd我一般只用系统,数据存储不放心

网友:
开卡肯定是开不了的
只能搬板
颗粒是bics4

网友A:
接口CRC错误计数, 很大可能是硬盘线问题。
先换一根靠谱点的硬盘线吧。  网购硬盘线很多铁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CRC错误计数, 很大可能是硬盘线问题。
先换一根靠谱点的硬盘线吧。  网购硬盘线很多铁丝的 ...

接其他硬盘没问题,接这个不行,线是华擎主板自带的线。

楼主:
重新开卡或者搬板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新开卡或者搬板怎么样

用着不爽就搬板2258h

网友:
重新开个卡试试。

网友:
电路板只有一小块,厂家可以搞的小些

网友:
这个只能搬板开卡 再用了

网友:
马牌主控慢很正常,重开软件不好找。查了一下闪存颗粒,搬板基本上没有希望

网友:
一般人开不了。。。。。。。

网友C:
马牌主控慢很正常,重开软件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马牌主控慢很正常,重开软件不好找。

已经让大神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着不爽就搬板2258h

看到熟人了,我说头像那么有点眼熟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让大神搞好了

我也有好几个这种主控的盘,哎,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老老实实拆颗粒吧

网友:
开卡肯定是开不了的,只能搬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