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景疆红LLC结构老年代步车充电机(60V/12A)

楼主:
今天拆解维修景疆红牌老年代步车充电机

生产厂家为天长市景疆红电子厂

使用注意事项

内部结构

本机采用三个光耦,辅助供电电源芯片被烧毁炸裂,已看不到型号。经初步检查,整流二极管及功率三极管均没有击穿,弄不清是什么原因,导致辅助供电部分烧毁严重。

经分析电路,推断出电源驱动芯片型号为CSC7203

第一个FL817光耦

第二个FL817光耦

第三个FL817光耦

外壳被炸毁的辅助电源滤波电解电容

电源驱动小板的正面

功率管驱动变压器及电源驱动小板的背面

用于铅酸蓄电池电压检测的继电器

LLC结构开关电源的电感线圈

LLC结构开关电源的无极性电容

开关功率管型号为35N60CFD

整流半桥型号为MUR2003

四个整流二极管

交流220V整流滤波电容为400V180Uf

电源驱动小板烧毁严重,所有芯片全部起包。

主控芯片型号为MS51FB9AE,内含程序不易购买,因为起包损坏,决定放弃维修。

驱动芯片型号为EG2132

SOT23-5封装丝印为A63A的器件型号为LM321运算放大器

驱动板后边无原件

散热风扇

各种指示灯

主板背面

LLC结构及蓄电池电压检测部分实测原理图

网友:
芯片 开盖了

网友:
这个小板好熟悉,之前拆的充电器也是这种板子

网友:
我前几天拆那个没有这个小板,次级电路没有输出,可能是因为有的电阻上锈了,懒得修了

网友:
超压了,一锅端了

网友:
我们那老头乐不允许上路了,都要牌照、保险、驾照...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日

网友:
电容炸的真完美,拆机很难达到这高度

网友A:
正经牌子电动车不会配TCD(天长的)充电器,我就是安徽人没有地域黑。品牌电动车都是标配 西普尔、特能、聚源、三石、等等.....充电器

网友:
散热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经牌子电动车不会配TCD(天长的)充电器,我就是安徽人没有地域黑。品牌电动车都是标配 西普尔、特能、聚源 ...

哈哈, 杂牌基本都是天长产。

网友:
充电器烧的够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