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看看几十年前的开关可靠性(BY1933)

楼主(2025-08-20):
捡到一节9V电池,量了下居然有电,有个老万用表正好没电池了就装了上去

BY1933也算是国产7106表的元老了

这表是10几年前在矿坛花了20块买的
还有说明书

背面是繁体字

这个表当时有故障,就是上面红圈内的可调电阻内部开路。导致测量误差很大,换了个碳膜的上去就好了,原来的和下面红圈内的那个一样造型,可能是个蛋。

装好电池简单测下,没有基准,就测稳压电源和4281对比下
1V

1.5V

1.99V

10V

15V

19.9V

还不错,但这不是这个帖子的主题
下面测下几十年的开关的接触电阻

都在5豪欧以内,和MOS管导通有一拼了

这个是两组开关并联了

这就是几十年前国产表的开关性能

网友:
看上去非常新,像没有用过的

网友:
估计使用不怎么多,这种开关接触电阻增大应该是发生在多次滑动产生的摩擦碎屑导致。
镀银的一点氧化不影响,氧化银和银的电阻率差不多

网友:
就看到图片打开信号在转,但就是迟迟打不开,近段时间一直这样。但除了这里以外,打开其它网页都正常,是论坛.......

网友:
捡个电池来晒表

老表成色还不错

网友:
还是老货的质量好

网友:
这种老开关的触点可能是镀金的吧?

网友:
3楼大神说的对,老表都是用料考究,估计都是银的或者镀银的,接触电阻很小,使用寿命很长;这个表值得收藏啊。

网友:
对比之下精度不错,质量很好了

网友A:
这表是仿 福禄克8060a的吧?似乎看出了8060a的影子,楼主换的碳膜估计对温飘有影响

网友:
这颜色好像是镀银,但是这么久竟然不发黑?

网友:
表的外表看,你保存很好,用的甚少,这种开关设计之初肯定考虑了阻值

网友:
少见多怪了,这表还真是第一次见过

网友:
这种开关切换的比较少见,90年代在电子市场看到过一款用横竖2个拨动开关切换的,竖放的切换功能,横放的是档位,档位值像表格一样印在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是仿 福禄克8060a的吧?似乎看出了8060a的影子,楼主换的碳膜估计对温飘有影响 ...

嗯,应该是防8060A的,贵二那款930也是,那个用料更好
那个电阻的温漂就不讲究了

网友:
4281误差较大该校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应该是防8060A的,贵二那款930也是,那个用料更好
那个电阻的温漂就不讲究了 ...

应该收台8060A,这种仿的国产表没什么技术含量,和福禄克比起来差太多了,内部肉也少的可怜

网友:
看来国货只要用心做也不差,我也收了了几个老表,精度都还不错,就是太慢了不适合日用,只能收藏了。

网友:
这个表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感觉琴键表比拨盘表的历史悠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