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两个晶振同时坏掉的可能性大吗?

楼主(2025-08-20):
接上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546941-1-1.html

据说想要单片机正常工作,需要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供电,复位,时钟。供电测了一下各个脚都是正常的,复位很简单测了一下几个元件也都没问题,上电瞬间电容充电应该会有一个低电平然后充满后变成高电平,测量高电平正常。时钟问题来了,一共两个晶振一个8M一个32.768K,用频率计测这两个晶振均未起振,怕频率计有问题测了下树莓派核心板上的12M晶振能正常测出来。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变成了到底是晶振坏了还是单片机坏了,两个晶振同时坏的可能性大吗?单片机坏会导致晶振不起振吗?或者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欢迎探讨

网友:
晶振应该有电压才振荡啊?判断芯片好坏要用刷机工具测试的

网友A:
晶振坏的可能性小,你查一下晶振两侧的小瓷片电容,是不是有问题。我也是猜的,比如小电容都是103或者104的,是不是漏电,导致振荡频率偏差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坏的可能性小,你查一下晶振两侧的小瓷片电容,是不是有问题。我也是猜的,比如小电容都是103或者104的 ...

这几个电容没这么大,一般都是几P到几十P。

网友:
贴片的极小极小可能性坏,只有那种圆桶的容易坏

网友B:
我和你说,你的单片机挂了,挂的概率100%

然后你会想着换单片机重新刷是吧?虽然是开源的,但是你要知道硬件IO和固件IO相匹配才能刷进去和你这块板子匹配,那么问题又来了,你又有修改固件和你这块板子匹配,就算你改好了,还要编译..........

所以我预见一下,你这元子要打水漂了

网友:
不至于两个晶振同时坏了。但单片机休眠时,8M晶振好像就是没波形,这时只有32.768k有波形。

网友:
你好,刚入门仪器仪表类。经常纯手工打样板子,有点经验。第一,晶体同时坏的概率是非常低的。第二,单片机用STM的,原因是因为打样时经常遇到GD的单片机莫名短路,程序烧录出错,或者工作时异常,不通讯等。第三,检查晶体的助振电容C11,C12,C13,C14。容量大概在12~18P,具体查看技术文档。第四,我在打样时也没有采取防静电保护。就是徒手抓板子,抓元气件,感觉也没有什么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和你说,你的单片机挂了,挂的概率100%

然后你会想着换单片机重新刷是吧?虽然是开源的,但是你要知道硬 ...

撸主:扎心了...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日

网友:
单片机坏会导致晶振不起振,因为反馈电路在单片机内。

网友:
敲过的话也难说。最简单办法直接换两个上去呗,注意有源无源就行,当然楼上说的单片机坏也有可能,先查简单的问题吧

网友:
技术不够还幻想着捡漏的示范。虽然或多或少大家都有,敢于发出来就这一个

网友:
两个晶振同时坏了的可能性很低,应该是单片机出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和你说,你的单片机挂了,挂的概率100%

然后你会想着换单片机重新刷是吧?虽然是开源的,但是你要知道硬 ...

这板子用料倒是挺足的   完全打水漂应该不至于  能拆到不少阻容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用料倒是挺足的   完全打水漂应该不至于  能拆到不少阻容元件

哈哈。。。我想楼主总不会为了拆元件而买的板子吧,核心坏了基本等于吃席了,除非他能把原理图绘制出来,再重新编译固件,这可是一个大工程呀

网友D:
以我20多年的维修经验32.768是CRT时钟晶振。如果电源,复位都正常那么芯片是100%挂了。

网友:
晶振同时坏机率很小

网友:
买这之前我就说担心固件问题

,可楼主说固件开源,都处都找得到,刷一下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我20多年的维修经验32.768是CRT时钟晶振。如果电源,复位都正常那么芯片是100%挂了。 ...

假如只有32.768k晶振坏了,单片机也不能正常工作的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47360-1-1.html

网友:
当然, 也挺佩服楼主的精神,说干就干,说买就买,

我买这些玩意都是犹豫很久,怕修不好,当垃圾扔了可惜,
也怕修好了也用不上,不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