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及时发现tf卡损坏的情况?

楼主(2025-08-20):
摄像头插tf卡了,每天写入好多数据,真怕tf卡突然某一天损坏了,如何及时发现tf损坏的情况呢?

各位有办法么?

网友A:
就半年一换不行吗?

网友:
一个季度更换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半年一换不行吗?

半年一换太奢侈?

网友:
你像差钱的人?

网友:
每周检查一下不录像了都是卡有故障了

网友:
这个只能 随时看一下  要不就 看看摄像头里有没有 相应的内存卡缺失报警的 选项  一般摄像头里好像有这个选项

网友:
定期扫描,一个星期回看一下是否速度变慢

网友:
现在高温期间特别要注意,避开下午时段检查,一般选晚上和早上,以免温度过高损坏TF卡

网友:
定时检查。没有其他办法。如同硬盘录像机的硬盘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