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西数WD 1TB SSD拆机(WDS100T2G0A)有时会卡顿

楼主:
这个健康度跑分图等都在 就是有时会卡顿。静待大神维修建议。

网友:
看CRC啊。这不不 挺好的。

网友:
换工具看看为什么健康只有2%

网友A:
换根好点的sata线一般都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根好点的sata线一般都能解决

华擎主板在带的线都不行

网友B:
WD固态硬盘就是垃圾,特别是绿色标签的,建议直接扔

网友:
引用 网友B:
WD固态硬盘就是垃圾,特别是绿色标签的,建议直接扔

谁扔啊,我捡宝

网友:
引用 网友B:
WD固态硬盘就是垃圾,特别是绿色标签的,建议直接扔

看来机械盘霸主,掌握不了固态盘的核心技术

网友C:
绿盘啊,是不是寿命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绿盘啊,是不是寿命短点

寿命还有98%,看图

网友:
这价格多少呢

网友D:
性能极佳,为什么只有2日寿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性能极佳,为什么只有2日寿命了?

偶尔出现卡顿,也许接口错误或者硬盘问题。

网友:
用这个软件看看寿命  DiskInfo64.exe

网友:
这是我的SSD硬盘截图

网友:
固态硬盘没有想象的美好!为什么呢?

网友:
CRC,还可以用。坏了再换

网友:
Hard Disk Sentinel读取健康不对吧

网友:
应该盘本身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