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二手tf卡到手后,还剩余多少使用寿命,如何检测?

楼主:
有些二手卡还是挺耐用的,有些就不那么耐用了tf卡还剩余多少写入量,如何检测?
有查看tf卡写入量的软件工具么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
我也找过,没有如愿

网友A:
TF卡正常使用,不会损坏

也无法查询写入历史数据

网友B:
似乎,tf卡很难检测相关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似乎,tf卡很难检测相关数据

之前的一个扩容卡,也想检测,以及恢复原容量,但无法如愿,关键是工具没有

网友:
卡的寿命应该没法检测吧

网友C:
只有部分工业卡和监控卡支持 smart 功能,有记录写入量和预期寿命等信息

网友:
正常没得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部分工业卡和监控卡支持 smart 功能,有记录写入量和预期寿命等信息

只有linux可以看?如果接了读卡器有影响吗

网友:
大部分查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F卡正常使用,不会损坏

也无法查询写入历史数据

tlc,mlc,qlc都有寿命的,正常使用也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的一个扩容卡,也想检测,以及恢复原容量,但无法如愿,关键是工具没有 ...

用电脑DG分区软件扫描卡的坏道柱面,当扫到错误柱面时记住柱面号,然后用软件开分区,把好的柱面放一个区,坏的柱面一个区,最后再把坏的那个区删除掉就行了,现在你的卡的容量就是你卡本身真实的容量

网友:
前几天买了一个128G  tf卡,用DG检测后只有15G可用,最后退给商家了.好像是jinsugao牌子的,写入速度宣传100m,实测只有10m

网友:
我又一个给监控用的TF卡无法写入了~但是读取正常
读取寿命还是几乎无限的,写多少完全看厂家良心和承诺了~没法查看~

网友:
这检测需要专业工具

网友:
有检测工具,我也想测一下

网友:
没有技术活是无法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