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华硕TUF RX5700显卡

楼主:
前段时间收了张华硕的TUF RX5700 GAMING

问题是点不亮,看卖家是个人用的,不过这个5000系默认都是矿卖家说是包无拆无修的。
原来发了几个修卡贴了,看大家没什么兴趣,改发成拆机贴吧,因为发修卡贴太麻烦,过程 中要拍照,然后还要讲下过程,懒不折腾了,大家看下这卡的做工吧。
这卡到我手上是有防拆贴在,然后故障还比较奇怪,拆开后所有电压都有,然后二级值正常就点不亮,系统不认卡。然后是个小零件问题,换了个就好了。

华硕的做工不错的,比我的那个RX5700 O8G的做工好,准备留下这个用了。

正面

背面
贴纸被我拆了

这个卡很厚

接口

集齐了三个RX5000系了,差个RX5700XT
从上到下RX5600XT RX5700 TUF RX5700

越来越厚的显卡

开拆
背板上有散热贴,对应着显存位置

散热器,做工不错,四热管的,比原来的那双风扇的好

这是双风扇的华硕散热器

继续拆

这个带显存的散热器的

全家福

小散热器做工还蛮精致

大散热器

供电,看着就舒服

供电主控

DRMOS

这边也有个电源主控

核心,周边封胶都在

显存

背面

显存背面有油,因为有散热垫

核心

拆完,装起来试试
这温度,对得起这么牛逼的散热器

=========================

这显卡我觉得做工牛的地方,就是电容
给个双风扇的跟三风扇的来对比下就得看出来了

三风扇是全贴片电容固态电容对比都弱爆了

网友A:
什么问题?换了什么元件?

网友B:
功耗太高了,不如RX6600只有100W左右吧

网友:
散热器做的真精致养眼

网友:
不知道换了啥

网友:
壕无人性啊...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日

网友:
什么问题?换了什么元件

网友:
这个卡是不是老矿工

网友:
华硕TUF RX5700显卡

网友C:
没说换的哪个原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耗太高了,不如RX6600只有100W左右吧

还行吧,300块的RX5700还能说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换了什么元件?

你说吧,我老老实实的发维修贴时从没人关注过修了那,不说了倒是好奇了
换了个逻辑控制小芯片,6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说换的哪个原件啊

你说吧,我老老实实的发维修贴时从没人关注过修了那,不说了倒是好奇了
换了个逻辑控制小芯片,6脚的

网友:
看起来可以啊

网友:
做的真精致养眼

网友:
挣点币回回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