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最新的微软更新BUG都看到了没?没看过的注意检查一下哈

楼主(2025-08-20):
说可能引起彻底掉盘,这BUG也是没谁了,阿三的技术是越来越好了,哪天把微软搞破产是一点都不惊讶的。

还不知道的网上搜一下,一堆教程了,没关更新的自己检查下吧,我刚弄完,操作挺简单,还是删更新花的时间长

网友A:
你不介绍下。还没有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介绍下。还没有发现。

我以为都知道了呢,就是可能会引起永久掉盘,B站这两天一直推我这个,今天才仔细看了下弄了下,不清楚的可以自己搜一下详细情况

微软补丁闯祸了!Win11 24H2更新坑硬盘,SSD和机械盘数据有风险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46423-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以为都知道了呢,就是可能会引起永久掉盘,B站这两天一直推我这个,今天才仔细看了下弄了下,不清楚的 ...

引起永久掉盘,没理解过来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无鸭梨,XP,从来不更新的撸过...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鸭梨,XP,从来不更新的撸过...

你狠!XP还用着啊,就冲那个蓝屏我也宁愿用WIN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起永久掉盘,没理解过来是什么意思。

大致看了下网上的资料,估计是硬盘不能识别,资料破坏,只能重新格式化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致看了下网上的资料,估计是硬盘不能识别,资料破坏,只能重新格式化的意思 ...

我搜了下,跟部分主控的兼容性问题,掉盘。也不是永久重起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狠!XP还用着啊,就冲那个蓝屏我也宁愿用WIN7了

破本性能差,XP速度更快...

网友:
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还好我重来不更新

网友:
我重来不更新。

网友C:
个人电脑一般也不更新,原本没事,更新补丁闹出问题的亏我吃过几次了,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破本性能差,XP速度更快...

我的G460原来是i3-310M我给换成了i5 560m,装的win11狠狠压榨才能出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G460原来是i3-310M我给换成了i5 560m,装的win11狠狠压榨才能出汁

禽兽啊禽兽...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电脑一般也不更新,原本没事,更新补丁闹出问题的亏我吃过几次了,怕了。 ...

确实,能不更新坚决不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破本性能差,XP速度更快...

我1.8G的D525上网本都用的WIN7,精简版速度没啥问题,XP容易蓝屏,另外对SSD支持也不好,除非不得已否则是不会再用了

网友:
微软居然这次这么硬核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G460原来是i3-310M我给换成了i5 560m,装的win11狠狠压榨才能出汁

1代实在没啥升级的必要,2代也没啥必要了,4代以上还有点折腾的价值,这种本如果不带独立显卡的话看个电影都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