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感觉936烙铁头不错

楼主(2025-08-20):
感觉小巧精致,,1.5元一个,,磁铁能吸住,不知里面有没有铜,,买来玩玩的。没936焊台。

网友:
外面有镀镍,磁铁也能吸上的

网友:
这是镀银的不。

楼主:
要角磨机切割才看出铜吧,,里面是否有套管

网友A:
这个可以用在黄花高洁907上吗?

网友:
我的5个头,这辈子都购用不会再买了。

网友:
像936这种广泛使用销量大的头子  ,还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一支好头子 可以让使用体验上升好多档。

网友B:
那个尖头不好用,锡会往上跑,我白嫖的华秋自带的就是尖头,后来自己买了刀头...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用在黄花高洁907上吗?

黄花907烙铁头比这个大很多,不能用。

网友:
好处是易换!

网友:
我也用便宜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尖头不好用,锡会往上跑,我白嫖的华秋自带的就是尖头,后来自己买了刀头...

尖头是最容易做的头型 ,但是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头型。好尖头点锡如水 非常锐利。

网友:
奈何铜价太高,应该是铁镀铜再镀镍?

网友:
肯定没有纯紫铜的

网友:
用了这么多年硬是没用坏

网友C:
想搞些代替白光的T18头子,没想到温度相差的太多

网友:
看着不错  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搞些代替白光的T18头子,没想到温度相差的太多

现在大多数的仿制品 只是仿了个外形 ,而且内外径不标准。唯一的优点可能就只有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