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各位老板,工厂设备的碳刷到哪里买到质量好的。角磨机,电钻等

楼主(2025-08-20):
厂里基本上都是有刷的电动工具。然后,采购在本地供应商拿的碳刷,质量奇差。

有时换完一天就不行了。有时碳刷换上,都接触不好,碳刷像泥一样的,都不怎么好导电,导至机器烧坏或冒火烧严重
想问问到哪里买碳刷。
设备一般是牧田 日立的博世的。有没有哪家有优质碳刷。价格还可以的
原厂的碳刷一副能用几年呢。重度使用。普通的用半年也能接受。二个月换一次也行。别几天就不行了

怎样区别它碳刷的好坏。磨它的硬度之类能区分吗

网友:
买含铜碳刷试试?

网友A:
用交流220V无刷角磨机

网友:
这个直接博世旗舰店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交流220V无刷角磨机

交流无刷很少很少。

网友:
都是大牌子 就都买原厂原装  碳刷值不了多少钱
停工造成的损失和浪费的时间可以买好多碳刷

网友:
碳刷,买原厂的啊,不是随便配的,硬度导电性都有适配要求。

网友:
去大牌旗舰店买,当然价格很高

网友B:
有刷电机也不是只靠换碳刷就可以永远用下去的,使用时间太长,整流子磨得七高八低的,换啥高级碳刷也不好使,该买新机就应该买新机才对。工厂是要靠效率赚钱的,整天对着些破工具花费人力折腾不是好办法。

网友:
去汽修厂找坏电机,水箱电机,那碳刷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刷电机也不是只靠换碳刷就可以永远用下去的,使用时间太长,整流子磨得七高八低的,换啥高级碳刷也不好使 ...

我拆开看过,品牌牧田的角磨机,转子用几年和新的没区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开看过,品牌牧田的角磨机,转子用几年和新的没区别的

好吧,我承认你们厂的工具很好,只是需换碳刷,那么就像楼上说的那样买原厂的来换。要注意的一点是,不要买假的原厂碳刷,你亲自去买,把把关,不要让别人去,现在的人不可靠,吃回扣厉害,搞不好花了原厂的钱买的垃圾,那就惨了。

网友:
本地供应商拿的碳刷便宜没好货,要耐用就得买贵点的原厂或大品牌的。

网友:
偶见单位行车滑道碳刷,看颜色含铜不少,打磨合适用于电动工具应该耐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