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这个示波器是好还是坏

楼主(2025-08-20):
以前别人给的,一直不会用,也不知道这东西好坏,今天插上电,过会亮了,刚开始光点在中间,老慢慢往右跑,乱拧一通,出现这个。是不是有问题?还有就是这个可以用万用表表笔吗?咋接线?
又调了一下,变成这样,好像跟网上的不太一样,看网上的一直在动,这个也不动

网友:
电子管的示波器,很古董的

网友:
古董模拟教学示波器

网友:
拆电子管做放大器

网友:
搞这个的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里边的几个管子可能更有可玩性

网友A:
先接个信号源啊,或者用市电变压器的6V或者12V电源交流电测出50HZ正弦波形

网友:
这可是宝贝啊!很稀罕了

网友:
如7楼老师所说,找个信号源测试一下就知道了,看样子基本正常没多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接个信号源啊,或者用市电变压器的6V或者12V电源交流电测出50HZ正弦波形

请问一下,这玩意咋用,有三个接头,x轴,y轴和地,正负极或交流电接哪2个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这玩意咋用,有三个接头,x轴,y轴和地,正负极或交流电接哪2个头? ...

信号测量接Y输入和地, X输入不用管,这是用来接外部时基的
左下角那个开关切换直流和交流,DC直流,AC交流

网友:
楼主你这个也太老了

都是灯泡啊

网友:
是ST-16示波器?

网友:
可测试频率范围太低,用途不大。

网友:
这个很老了,正常的会是一条横线在中间,X轴没扫瞄。要修好它对电路有了解才能解决。

网友:
我的天啊~第一次见这样的!长见识了

网友:
电子管的示波器,老古董了。收藏

网友:
电子管示波器,我都没见过。

网友:
文物

多少钱出售?

网友:
能出光点差不多是好的,还是电子管的,看个简单的波形啥的可以,品相也不错适合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