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继续折腾晶体管测试仪1.55M固件编译问题

楼主(2025-08-20):
折腾快一个多星期了。本来就单片机小白,第一次提问的帖子硬件搞定了。传送门:晶体管测试仪328P引脚问题求助-已解决,芯片封装弄错了 - 我爱单片机 数码之家

刷了M1.44版本能正常显示了,高兴的跳起来,可是短接怎么也进入不了校准程序,测量也是误差很大,电容测量出来是两个二极管,纳闷。

但是测试误差很大然后各种刷成品固件,各种白屏,最后刷了K固件ST7735校验可以通过测量也可以接受但是受不了屏幕只显示一半,而且还是倒置显示,就想着自己改改。

好嘛新的坑又开始了。

看描述是配置CONFIG第1675条错误,但是它又指向MAIN文件头了。现在更蒙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进来看看。

俺更不懂啊~~~都是硬着头皮瞎折腾。快50也没没啥兴趣爱好了,户外,钓鱼,运动都废了

网友B:
不懂单片机,不知说什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单片机,不知说什么好。

县长你说的真谦虚啊

网友C:
看到这界面都魔怔了: 目测等宽二值字体。

最近项目要把二值字体全折腾成灰度字体,实现抗锯齿,然后还得支持透明渲染...

原来在 WinCE 下都没受过的折腾气,这回在 ARM 下折腾了个通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这界面都魔怔了: 目测等宽二值字体。

最近项目要把二值字体全折腾成灰度字体,实现抗锯齿,然后还得 ...

高手来了

楼主:
OK了,原来是软件太老,和WIN10不兼容,将msys-1.0.dll覆盖软件BIN里面的文件就可以正常编译了。

网友:
不懂也得学习

网友:
请教一下,WIN11下,AVR编译软件有哪款可以用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OK了,原来是软件太老,和WIN10不兼容,将msys-1.0.dll覆盖软件BIN里面的文件就可以正常编译了。 ...

请问压缩包是固件还是源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压缩包是固件还是源代码?

编译软件补丁。固件地址:开源的M328晶体管测试仪摸索一个星期终于调试好了。 - 我爱单片机 数码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