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 求助:iPad文件管理为什么看不到文件?

楼主:
iPad文件管理,想看本地文件。里面一个文件(文件夹) 也没有:

麻隔壁的。头一次接触苹果产品,操作那叫别扭。

有同样问题,没人回答:
https://discussionschinese.apple.com/thread/255493163?sortBy=best

官网的说明书,跟放屁一样:
https://support.apple.com/zh-cn/guide/ipad/ipad49b77901/14.0/ipados/14.0

网友A:
这得看你要看什么文件。

网友:
苹果产品我也用不惯,各种别扭,每次用不了5分钟就不想用了

网友:
查看一下隐藏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看你要看什么文件。

想把自己拍的照片、录像、录屏,拷贝到U盘(插在iPad的type-C口上)
本地文件在哪找?U盘在哪找到?

像册(图库)里,有照片、录像,但是复制、粘贴到其它盘,功能没有(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把自己拍的照片、录像、录屏,拷贝到U盘(插在iPad的type-C口上)
本地文件在哪找?U盘在哪找到?

这个没有弄过不好说,可以百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