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DT9205a万用表 保险管烧了 维修求指导

楼主(2025-08-20):
2013年的9025a万用表,上个月测电流的时候打错了档位,直接把保险管烧了,现在已经更换新的保险管,其他功能正常,无法测试电容,没有电工知识,请求各位专家指导一下,应该怎么维修或换哪一个零件,提前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下。

什么意思,有维修帖子?

网友B:
我的欧万表也是错档把电阻档烧坏了,反厂都修不好。

网友C:
9205这种表没有维修的必要,直接买新的吧。

网友D:
如果在维保期最好返厂修理

网友E:
牛屎上的白点是啥?穿洞了。牛屎不反光哈。
先看拨盘那边有黑的地方么,然后换查整流桥和三极管L1-3啥的,好像老胜利万用表经常烧三极管,有人新表,不等坏就直接换了。
电池可以留着,给其他表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在维保期最好返厂修理

2013年,都可以强制报废了

楼主需要回忆哪个档位烧保险,是不是电容最高档,然后拆除主板仔细查看转盘走线,再量测相关电路元件。能烧保险说明过流严重,二极管三极管重点排查。至于具体哪个只能楼主慢慢摸索了。如果是我会从氩气保护的金属罐拿一块提前屯到入土也用不完的同款新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13年,都可以强制报废了

楼主需要回忆哪个档位烧保险,是不是电容最高档,然后拆除主板仔细查看转盘走 ...

手机有新表,就是一直想修好它毕竟这么长时间了,已经换了保险管(0.2a250v的),但是电容依旧无法使用。是测电流的时候,220v  忘了换表笔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欧万表也是错档把电阻档烧坏了,反厂都修不好。

返厂也修不好,那我这希望更渺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9205这种表没有维修的必要,直接买新的吧。

有两块新的,主要是时间很长了,以前不懂这是啥东西的时候就收藏着,一直想修好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在维保期最好返厂修理

十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屎上的白点是啥?穿洞了。牛屎不反光哈。
先看拨盘那边有黑的地方么,然后换查整流桥和三极管L1-3啥的, ...

好的,我明天现学现查。电池用不到了,新表是7号电池

网友:
如果只是电容档不能用,其它档位正常,那就不用电容档呗,可以用其他表测电容,这个继续当炮灰表

网友:
引用 网友F:
2013年,都可以强制报废了

楼主需要回忆哪个档位烧保险,是不是电容最高档,然后拆除主板仔细查看转盘走 ...

罐子比表贵,后人直接卖罐子

网友:
罐子比表贵,9205烂大街了

网友:
老表9205值得修,楼主这表,新的不超过10元钱,感觉不值得修了。

网友:
保险管上面的运放挂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明天现学现查。电池用不到了,新表是7号电池

当作学习的话还好,
这种表不值花太多时间去修
我有一个好的DT9205都在吃灰,手动量程太难用了

网友G:
楼主再买个炮灰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再买个炮灰表吧

哈哈  买了t21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