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维修一片盈通RX580 8G大地之神显卡奇葩故障

楼主(2025-08-21):
本不想发修显卡的贴了,但是这个的故障比较奇葩,发个贴记录下

话得从前几天收了片华硕TUF RX5700 GAMING跟这片盈通RX580 8G大地之神说起
今天到的,今天晚上这两片显卡都修好了,因为好像维修贴没有什么人看我本不想发维修贴的了因为比较麻烦,还有就是修了几片卡后发现也就那么回事没动力发修一下发个贴了。所以那个TUF的RX5700维修过程没拍照也不发贴了。
这片RX580的故障比较奇葩
这片卡到手是外置12V短路,跟上次修的RX470一个样,都是外置12V的保险烧断。这个外置12V是直接给核心供电的,所以主要查核心的6相供电。
这个卡不是DRMOS是上下管的形式,每个管子的G极都有值,而且差不多,根据修了一片RX470的经验,查到一片MOS的G级比别的低的(6相供电的上管,G级561,这相599)就把这个上管拆了,还是12V短路,然后我就拆了三相(因为6相供电,有三相是外置12V提供,有三相是PCIE提供,我把外置12V供电的这三相上管都拆了)发现还短路,然后拆下来的MOS测量都正常,我还以为是驱动芯片有短路,测量也没有。后来想了想,外置12V供电的主要元件我都拆了,是不是像别人说是是有个别电容短路,然后打着手电仔仔细细的看了几次都没有发现,就拿出了终级武器----上可调电源烧机大法!
还别说,12V6A烧机,发现一相供电的输入12V端有个0805电容微热,马上拆了,发现12V不短路了,二级值也恢复了,原电容是16V10UF的,换了个三星的25V22UF的装上,把拆了的MOS装上,顺便换了个保险,然后装机一次点亮。我了个去,终于也给我碰到个所谓的发财电容了

上图

RX580 2048?官方刷的?
还别说,这个铝背板还挺厚的,比华硕的都厚实

拆开

咋说呢,做工大家看
不过散热器比较有特色

这端是铝片,就是跟底座一起的普通铝散热片

这端是鳍片,冲压出来的薄片,不过跟核心显存接触面倒是一片铜片

这是换过后的保险了,都是20A的

这就是发财电容了,外观啥都没有毛病,就是直接短路了。
这也是换好后的图了
牛13的RX580,这分数

不过温度倒是控制得不错

=========================
这个卡卖家说的是美女一手卡不过里面倒是没有修过动过,管它是美女一手还是矿渣,功能正常就好了。
=========================
以后应该很少发维修显卡贴了,感谢版主给以前的两个贴来了两个精华。

网友:
羡慕,维修手艺不错。

网友:
厉害 我就不会修显卡

网友A:
箭头指的是发财电容?!

网友B:
我有一个XFX的r580,玩游戏花屏,进系统办公啥的没事。现在这个卡还有价值修么???当初买的时候是京东自营,第一块玩游戏就花,换了这个也不是全新的,应该是矿渣翻新的那批。。。。现在拆下来吃灰了,这个卡发热很高。。。

网友:
还是经验足。

网友C:
佩服技术精湛,手到擒来的大佬

我手头有一块华硕RX580、一块蓝宝石HD7770坏卡,都是GPU核心供电短路,用2.2V烧鸡,居然是GPU发热?放弃

网友:
这个卡估计之前挖矿每少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佩服技术精湛,手到擒来的大佬

我手头有一块华硕RX580、一块蓝宝石HD7770坏卡,都是 ...

来来,丢来当料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XFX的r580,玩游戏花屏,进系统办公啥的没事。现在这个卡还有价值修么???当初买的时候是京东自 ...

这个,如果是显存问题倒是好办,就怕是核心有问题。有没有价值在于你,如果能用上肯定有价值如果用不上就没啥价值了

网友D:
2048的,是阉割版的

网友:
谢谢分享~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XFX的r580,玩游戏花屏,进系统办公啥的没事。现在这个卡还有价值修么???当初买的时候是京东自 ...

测试一下显存,大概率是显存导致,当然也可能是核心问题

网友:
真是奇葩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48的,是阉割版的

当年显卡贵,RX580是8G的,570一般是4G的,所以就有了2048的RX580,其实是加了显存的RX5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箭头指的是发财电容?!

对,就那个电容短路了。烧机时微热,用人肉红外发现的

网友:
散热器结构确实独特,铜底4热管加铝散热片 热管镀镍 铜底有焊锡与热管焊接。有机会的话和讯景的3热管回流焊散热器比一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