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三洋M808N洗衣机水位传感器

楼主(2025-08-21):
2518802[/attach

网友A:
怎么感应水位的?像是电磁阀

网友:
好象这种就是开口端在水里,靠气压推动膜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这是进水检测的压力膜吧?水压低了,检测缺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应水位的?像是电磁阀

有线圈,可能是通过插入线圈中的磁铁位置导致电感变化来检测的

网友:
啥原理?水位高低,依据压力不同?

网友:
压力传感,第一次见

网友:
怎么感应水位的?电磁阀? 有线圈哦

网友:
这是靠啥传递信号,有点理解不了,外壳都是塑料,内部一个线圈。我脑子有点转不过来弯了。

网友:
结构这样的,第一次见。

网友:
黑胶皮上应该还有个磁铁吧